Y6安装了两个礼拜终于完工了,发个帖纪念下

楼主(2014-10-20):
看到Y6的外形就特别喜欢,于是就搜罗了一些资料开始捣鼓起来。首先非常感谢@redor @machinist,学习了他们的装机帖,因为他们的分享让我的装机过程比较顺畅。下午按奈不住,偷偷跑出来试飞了下。感觉很灵活,和四轴有着完全不同的操控感觉,后面会补上飞行视频。另外想和大家讨教,Y6在起飞时,飞机会向后倾斜需要用俯仰来调整。不知道各位起飞时是不是也是如此

网友A:
起飞重量 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 是多少呢?

还没来得及称,回头找个电子秤测一下

网友B:
探讨一下y6安全性如何。如果空中挂掉一个电机或射一个桨会如何

网友C:
JJ漂亮,问一下,Y6最后那个轴需要用舵机控制左右摆动角度吗?我知道Y3需要舵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讨一下y6安全性如何。如果空中挂掉一个电机或射一个桨会如何

这个不知道呢,我希望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如果坏一个马达或桨,应该可以迫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JJ漂亮,问一下,Y6最后那个轴需要用舵机控制左右摆动角度吗?我知道Y3需要舵机控制的

y6不需要的,上下都力平衡了,后轴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讨一下y6安全性如何。如果空中挂掉一个电机或射一个桨会如何

射掉一个浆后,若单电机仍可以提供足够升力飞机就会自旋,运气好可以迫降;若不足以提供升力那就炸了

网友D:
机器太美,不敢直视

网友E:
楼主这是什么机架呢?多大的桨?

网友F:
提示一下,关于起飞的问题,那就是你的Y6的重心,必须非常的准才行,如果不准,就需要起飞打俯仰。

如果不准,那么续航也会收到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探讨一下y6安全性如何。如果空中挂掉一个电机或射一个桨会如何

我遇过一次,停转一桨,安全迫降,有点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什么机架呢?多大的桨?

风语者,12寸的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示一下,关于起飞的问题,那就是你的Y6的重心,必须非常的准才行,如果不准,就需要起飞打俯仰。

如果 ...

多谢指教,马上调试,明天再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太美,不敢直视

装的不好,还有很多需要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遇过一次,停转一桨,安全迫降,有点难控制。

挺惊险的,是为什么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