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图传射频传输距离

楼主(2014-10-21):
关于图传射频无线传输的距离:

啰嗦一下基本观念

无线传输距离=发射功率+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接收机灵敏度)

组成的关系式

故基本上要增长传输距离

1. 加大发射机功率,功率DOUBLE仅加3dB
2.发射天线: 因飞行器姿态变化不定,故选取盲区极小的多叶天线。
3.接收天线: 建议我是用内建双接收的7寸屏,用一支多叶,一支广角平板
                 (补充一下:标示增益很高的线性极化天线,因为指向角度小通常要对的较準,我用的是圆形极化广角平板140度开口随便对就行)

4.接收机灵敏度:这点矛盾较多,通常灵敏度高的机子越怕自体2.4GHz 控,近场附近一些其他波段大功率发射机的干扰,
                     为了发挥接收机与天线应有的性能,我串接如影片所示的滤波器。

注意多叶天线是圆形极化,有分左右旋之分.并须配对同一旋性极化,一般互斥的圆形极化接收会很差!!
线性天线接收圆形极化波,最多会减损3dB(一半功率)

大厂出品,质量较有信心.

不同厂家左右旋別对错了!
市面上多叶天线质量不一

装四轴机400mW 1.6Km,

装固定翼少了脚架遮挡,距离更远

网友A:
前排就坐,支持技术贴。

话说不太烂的接收机都内建有滤波器的。任何滤波器都有IL(插入损耗),得失要权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就坐,支持技术贴。

话说不太烂的接收机都内建有滤波器的。任何滤波器都有IL(插入损耗),得失要权 ...

是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但拆解分析了几个接收机,在进CHIPSET之前这些所谓的滤波仅仅是几个L,C,的组成.
并不会放太好的元器件或回路,这或许与成本有关.
滤波效果极为鸡肋,影片中的滤波是带内低损,高带外衰减的,
天线,功放,增益3~5dB不计成本的加,不如灵敏度可5~10dB的提升.

引用自:
http://www.ant-king.com/homeweb_en/catalog_detail.php?infoscatid=8&ifid=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但拆解分析了几个接收机,在进CHIPSET之前这些所谓的滤波仅仅是几个L,C,的组成.
并不会放太好的元器件或回路,这或许与成本有关.
滤波效果极为鸡肋,影片中的滤波是带内低损,高带外衰减的,
天线,功放,增益3~5dB不计成本的加,不如灵敏度可5~10dB的提升.

引用自:
http://www.ant-king.com/homeweb_en/catalog_detail.php?infoscatid=8&ifid=16

赞同 加功率 VS 灵敏度 的观点。

其实我好奇的是,这种做成同轴SMA的滤波器内部用的什么器件。一般图传接收里用的是这样的(中间的浅褐色方疙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同 加功率 VS 灵敏度 的观点。

其实我好奇的是,这种做成同轴SMA的滤波器内部用的什么器件。一般图 ...

这接收机上用的是积层LTCC 滤波器,
积层LC回路在里面,
类似双信电机这类5G filter,该注意是底下横轴单位是GHz而不是MHz,
这表示这类FILTER的山型不是太陡峭.较远通带外是有些效果.
个人发现某些品牌2.4G发射机同时会有倍频的辐射干扰产生,这时2倍频
就会是4.9-5GHz, 很明显的这接收机上的LTCC滤波器刚好是通带内可以一起进入接收芯片
造成画面一跳一跳的.
同轴的封的挺死了,有机会拆拆后续报导.

http://info.tactnet.co.jp/cgi-bi ... &pm=0201&pn=HMD835K

网友B:
学习了。。楼主能透露下“大厂“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能透露下“大厂“的信息吗

内文网址有资料链接啰

"是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但拆解分析了几个接收机,在进CHIPSET之前这些所谓的滤波仅仅是几个L,C,的组成.
并不会放太好的元器件或回路,这或许与成本有关.
滤波效果极为鸡肋,影片中的滤波是带内低损,高带外衰减的,
天线,功放,增益3~5dB不计成本的加,不如灵敏度可5~10dB的提升.

引用自:

http://www.ant-king.com/homeweb_en/catalog_detail.php?infoscatid=8&ifid=16

网友C:
关于通信的理论建议参阅一下《移动通信工程》。
仅从专业的知识上看,上面的谬误太多了。除了加装滤波器能减少干扰,改善通信效果外,其他都飘过。楼上一位说的对,加装滤波器要注意插入损耗,不是什么滤波器都能改善的。5.8G的低损耗滤波器,国内基本不行的,港台的,包括日本的都不行,天馈系统,北美的几大公司是强项。视频中右侧显示器上出现的干扰不是2.4G或者其他强信号干扰,30年前我就从事模拟图像传输,强干扰信号首先是干扰图像的同步信号,因为全电视信号的同步头部分幅度最大,最容易被干扰。视频明显是造假的!视频中的干扰是射频信号传输衰落所致,加装滤波器是不能改善的!虽然监视器图像内容没变,但对方采取的可能是遮挡天线的方法。刚刚看了这个网站的技术说明,广告夸张的成分较多,滤波器能改善通信效果,却不可能大幅度提高通信距离。在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下,就标出通信距离,简直就是忽悠外行人。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一些聚光的LED手电表面能照几百米,你让它白天或雾天试试。光也是电磁波的一种,特性与我们用的2.4G、5.8G传输特性相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但拆解分析了几个接收机,在进CHIPSET之前这些所谓的滤波仅仅是几个L,C,的组成 ...

我不知道站内有几人能读懂这个图,我是这个专业的,读起来都吃力,主要是开始被附加的红色线弄晕了。从图中的附加说明的指标上没有5.8G附近的指标,标清图像传输加伴音,带宽至少20MHz以上,高清的带宽更宽。带外抑制是以倍频和衰耗来衡量的,(矩形系数,考量滤波器的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接收机上用的是积层LTCC 滤波器,
积层LC回路在里面,
类似双信电机这类5G filter,该注意是底下横轴 ...

进入了1.0G以上频率,几乎不用LC滤波器了,接收端大都使用陶瓷(表面波)滤波器;发射端大都使用微带滤波器。(原理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接收机上用的是积层LTCC 滤波器,
积层LC回路在里面,
类似双信电机这类5G filter,该注意是底下横轴 ...

看了,不是LC滤波器,是表面波滤波器,原理大伙上网搜一下,用于小信号处理(大都在接收机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赞同 加功率 VS 灵敏度 的观点。

其实我好奇的是,这种做成同轴SMA的滤波器内部用的什么器件。一般图 ...

不用猜测,这么高的频率,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很难简单复制,分布参数对性能的影响极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猜测,这么高的频率,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很难简单复制,分布参数对性能的影响极大;

老大,我问的是用的什么器件,没打算复制。指条明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问的是用的什么器件,没打算复制。指条明路吧。

如果但从外形上看,你打开后发现中间可能就是一根镀银线,在接头二端有个收口;或者内部使用一个印制电路板做一段有形状的通路。我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在站内(包括其他模型网站),讨论高频电路时,没有一个提到“交流等效电路”分析,大都谈到直流电路的分析。这里稍微谈进一步,对于有器件(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的电路,通电后,电路要正常工作,首先要进入直流工作状态(由晶体管的特性决定),但电子电路处理的大都是交流信号(也有直流的,如充电电路,就不需要交流等效分析),就要画出交流等效图来分析;高频处理更加复杂,随着频率的升高,很小的电容成为通路(隔断直流),非常小的电感(在微波段甚至是一根镀金的线),都成了电阻(阻断交流)。再回到你的问题上,做为天线端口的滤波器(内部一定是无源的,即没有供电、没有放大),首先考量的是衰减量要小、体积要小、重量要轻,成本还是第二位的,这就决定它不能过于复杂。滤波器从最基本型就是单LC,它说是带通滤波器,那么至少要由低通和高通二个滤波电路构成(原理略,你只记住结论),衰减量小,体积重量有要求,只能由一个等效电感(最多二个)和二个等效电容构成,记住是等效电感、电容!一段导线(几CM长)对2.4G以上频率就是电感,如果不走直线,稍微弯曲,电感量就会增加;二端收口加一个塑胶或者云母绝缘体,就是等效电容,形状决定容量,你拆开,等效电感和电容会发生变化(外形、空气湿度等变化),这就是我们讲的分布参数,频率越高,这些细小的变化都是致命的影响,生产时,会根据事前了解掌握的变化量调试,所以,爱好者尽可能使用低频率,你们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网上分析在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但又不能说的太重,怕引起误会,打击积极性。大伙在谈图像传输从天线、馈线、收、发等,其实是在谈一个微型的系统,即使无线电系大学毕业生,对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全面,但我的分析他们能理解,我是80年代起搞超短波、微波通信、图像传输、大型无线基站系统、光纤、数字交换机(不是今天的CELL通信系统),正好跟今天的遥控、图像传输吻合,所以,对整个系统设计、施工、配置等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当时的采购是全球的),通信技术近10年来突飞猛进,但高频通信部分(数字除外),除了往更高的频率发展外,没有什么根本的突破。有关高频的问题,大伙尽管问,一起探讨吧。

网友:
pt-26说的是对的。高频的线路,不能与低频和直流线路相比。低频和直流线路,不用考虑分布参数。
但是在微波波段,两个元器件的距离,一个线头,都会影响整个线路的性质。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波腹点”、“波节点”的概念。各质点振荡的幅度不相等,振幅为零的点称为节点或波节(Node),振幅最大的点位于两节点之间,称为腹点或波腹(Antinode)。由于节点静止不动,所以波形没有传播。
在厘米波段,信号传输不再是导线,而是传输腔体。调整传输的主播系数时,往往是在腔体上安装一个全铜镀银或镀金的螺钉,调整螺钉的深浅,改变腔体中的波节点和波腹点,也就是改变输出信号的强度。这个原理,有时也用于“微波的滤波”。
支持pt-26。
LZ的使用“LC”滤波的观点,似有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但从外形上看,你打开后发现中间可能就是一根镀银线,在接头二端有个收口;或者内部使用一个印制电路板做一段有形状的通路。我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在站内(包括其他模型网站),讨论高频电路时,没有一个提到“交流等效电路”分析,大都谈到直流电路的分析。这里稍微谈进一步,对于有器件(晶体管、集成电路等)的电路,通电后,电路要正常工作,首先要进入直流工作状态(由晶体管的特性决定),但电子电路处理的大都是交流信号(也有直流的,如充电电路,就不需要交流等效分析),就要画出交流等效图来分析;高频处理更加复杂,随着频率的升高,很小的电容成为通路(隔断直流),非常小的电感(在微波段甚至是一根镀金的线),都成了电阻(阻断交流)。再回到你的问题上,做为天线端口的滤波器(内部一定是无源的,即没有供电、没有放大),首先考量的是衰减量要小、体积要小、重量要轻,成本还是第二位的,这就决定它不能过于复杂。滤波器从最基本型就是单LC,它说是带通滤波器,那么至少要由低通和高通二个滤波电路构成(原理略,你只记住结论),衰减量小,体积重量有要求,只能由一个等效电感(最多二个)和二个等效电容构成,记住是等效电感、电容!一段导线(几CM长)对2.4G以上频率就是电感,如果不走直线,稍微弯曲,电感量就会增加;二端收口加一个塑胶或者云母绝缘体,就是等效电容,形状决定容量,你拆开,等效电感和电容会发生变化(外形、空气湿度等变化),这就是我们讲的分布参数,频率越高,这些细小的变化都是致命的影响,生产时,会根据事前了解掌握的变化量调试,所以,爱好者尽可能使用低频率,你们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网上分析在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但又不能说的太重,怕引起误会,打击积极性。大伙在谈图像传输从天线、馈线、收、发等,其实是在谈一个微型的系统,即使无线电系大学毕业生,对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全面,但我的分析他们能理解,我是80年代起搞超短波、微波通信、图像传输、大型无线基站系统、光纤、数字交换机(不是今天的CELL通信系统),正好跟今天的遥控、图像传输吻合,所以,对整个系统设计、施工、配置等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当时的采购是全球的),通信技术近10年来突飞猛进,但高频通信部分(数字除外),除了往更高的频率发展外,没有什么根本的突破。有关高频的问题,大伙尽管问,一起探讨吧。

非常感谢前辈帮忙复习了一遍。

前辈的头像哪儿去了? 印象里好像是猴子看报纸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通信的理论建议参阅一下《移动通信工程》。
仅从专业的知识上看,上面的谬误太多了。除了加装滤波器能减少干扰,改善通信效果外,其他都飘过。楼上一位说的对,加装滤波器要注意插入损耗,不是什么滤波器都能改善的。5.8G的低损耗滤波器,国内基本不行的,港台的,包括日本的都不行,天馈系统,北美的几大公司是强项。视频中右侧显示器上出现的干扰不是2.4G或者其他强信号干扰,30年前我就从事模拟图像传输,强干扰信号首先是干扰图像的同步信号,因为全电视信号的同步头部分幅度最大,最容易被干扰。视频明显是造假的!视频中的干扰是射频信号传输衰落所致,加装滤波器是不能改善的!虽然监视器图像内容没变,但对方采取的可能是遮挡天线的方法。刚刚看了这个网站的技术说明,广告夸张的成分较多,滤波器能改善通信效果,却不可能大幅度提高通信距离。在没有通信条件的情况下,就标出通信距离,简直就是忽悠外行人。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一些聚光的LED手电表面能照几百米,你让它白天或雾天试试。光也是电磁波的一种,特性与我们用的2.4G、5.8G传输特性相近。

本例中滤波器对接收效果的帮助,未必是造假,可能是透过防止输入级preamp LNA 饱和阻塞来实现的。

首先,在绝对纯净的电磁环境下,滤波器当然不会帮助增加收发距离,只会减小,因为 IL。

但在现实中,比如非常普遍的:把图传接收机直接架设在遥控发射上面,如本例。几cm处(!)的100mW 2.4GHz 发射 VS 远在天边的5.8GHz图传。这情况下,即使图传接收天线的 Q factor 再高也抵不过场强的强烈反差,SMA入口处频谱必然是2.4GHz分量远远大于5.8GHz。加之现代LNA带宽太NB,动不动就LF~xxGHz。如果PCB上SMA入口处没有设置合适的/足够的/高质量的输入BPF,则初级LNA很容易在强大2.4GHz作用下使AGC自动降低增益,从而使微弱的5.8GHz信号得不到有效放大,被淹没。

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首先是接收机设计的失误,或成本过分节省的结果。加上外置滤波器,只是个补救措施而已。

比如这个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例中滤波器对接收效果的帮助,未必是造假,可能是透过防止输入级preamp LNA 饱和阻塞来实现的。

...

首先、射频功放的丙类放大后的谐波成分非常的丰富,特别是调相模式(调频是调相的一种),对于2.4G,外加8MHz的标清全电视信号加伴音,在二次谐波5.8G附近谐波分量最为丰富,尽管所有的射频功放都有低通滤波器,但5.8G的成分还是很多。2.4G遥控器的功率很低,大约100MW,谐波也少得多。二、每个接收机的前端都有带通滤波器,超外差的接收前级都有一级高频小信号放大,理论上:接收机第一级的噪声系数和带宽决定了接收机整机的性能,设计者都会特别注意这一级,如果是同频干扰,加什么滤清器都没用。三、如果是饱和性阻赛干扰,接收机AGC(自动增益控制)启动造成灵敏度下降,图像信号的信噪比马上下降,图像噪声加大;全电视信号中最容易被干扰的就是行同步信号,如果图像还能接收,监视器上图像就不同步了。楼主下载的图像中,看到的是图像上部出现噪声,这个是射频信号突然***衰减造成的。80年度我从事380MHz移动图像传输,8W的调频移动发射机,八木定向天线,一辆汽车从我们天线前面***通过就是这现象,我们也碰过干扰,包括气象雷达的干扰,都不是这种现象。这里只是根据经验大伙探讨一下。要解决点对点图像远距离传输问题,方法非常多,从大伙探讨的情况上看,都没有谈到关键点上。

头像不知道怎么没了。

网友:
此接收看起來是被2.4GHz強信號影響了!造成接收端頭端LNA阻塞了!所以加上高頻濾波器犧牲一點信號來讓接收器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射频功放的丙类放大后的谐波成分非常的丰富,特别是调相模式(调频是调相的一种),对于2.4G,外加8MHz的标清全电视信号加伴音,在二次谐波5.8G附近谐波分量最为丰富,尽管所有的射频功放都有低通滤波器,但5.8G的成分还是很多。2.4G遥控器的功率很低,大约100MW,谐波也少得多。

二、每个接收机的前端都有带通滤波器,超外差的接收前级都有一级高频小信号放大,理论上:接收机第一级的噪声系数和带宽决定了接收机整机的性能,设计者都会特别注意这一级,如果是同频干扰,加什么滤清器都没用。

三、如果是饱和性阻赛干扰,接收机AGC(自动增益控制)启动造成灵敏度下降,图像信号的信噪比马上下降,图像噪声加大;全电视信号中最容易被干扰的就是行同步信号,如果图像还能接收,监视器上图像就不同步了。楼主下载的图像中,看到的是图像上部出现噪声,这个是射频信号突然***衰减造成的。80年度我从事380MHz移动图像传输,8W的调频移动发射机,八木定向天线,一辆汽车从我们天线前面***通过就是这现象,我们也碰过干扰,包括气象雷达的干扰,都不是这种现象。

这里只是根据经验大伙探讨一下。要解决点对点图像远距离传输问题,方法非常多,从大伙探讨的情况上看,都没有谈到关键点上。

头像不知道怎么没了。

首先,2.4GHz的二次谐波是 4.8GHz,而不是5.8GHz。 何况本例已经明明白白说了是5.8GHz图传,与2.4GHz图传无关。

二,不是每个接收机在天线输入端LNA之前都有BPF的,即便不是宽带接收机,比如22楼引用的那个图。 何况本例已经说了5.8GHz图传对抗2.4GHz遥控,明明白白不是同频干扰。

三,模拟时代的老式电视确实经常同步不良,但那早已成老黄历。现代视频接收IC的同步恢复能力强大到匪夷所思,严重劣化到内容已无法辨认、示波器上都看不见同步头的信号都照样能恢复成稳定画面。玩过FPV的都有体会,飞远后图像只会雪花、横纹...直到中断,不会像80年代电视机那样同步不良发生滚屏、扭曲。
本例视频中也是这样。

四,“从大伙探讨的情况上看,都没有谈到关键点上。” ,既然如此,前辈就点拨一下呗,说说关键点在哪儿,也帮助后生晚辈们进步,何乐不为呢,是吧。

为便于阅读,引用部分帮您分了段落,希望别介意。

又看了一遍,原来视频一开头就说了 “Anti-Jamming Filter(抗阻塞滤波器)”  (此处顺便帮他们改正了拼写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2.4GHz的二次谐波是 4.8GHz,而不是5.8GHz。 何况本例已经明明白白说了是5.8GHz图传,与2.4GHz图传 ...

所有的接收机第一级输入都有带通滤波器,只是带宽因为使用的方式不同而有差异。使用表面波滤波器的效果最好,但插入损耗稍高;使用等效LC回路的效果要根据级数和Q值不同而有差异,(B=f/Q)频率越高,滤波器体积越小,5.8G的带宽B很难做的很窄,可滤除2.4G遥控器的二次谐波4.8G尚可。
2.4G遥控器的射频输出功率很低,图示的阻赛几乎不可能出现,只是夸张的广告手法,但不符合科学依据,搞自然科学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图像输出是模拟的全电视信号,全电视信号的的同步头幅度最大,信号的分离处理是根据幅度等进行判别,阻赛式干扰极易叠加在信号的幅度上(这里不详细讨论了)。看看图像上的干扰不是出现在整帧图像上,只是上半部的若干行上,由此这个干扰的性质可大致判断出。

关于图像传输抗干扰和远距离传输问题,大伙的讨论都没有逃出一个怪圈,但如这里公开讨论,大伙竞相仿照,一是频谱资源紧张,二是可能越飞越远(专业的另论)对这项FPV运动无益,如果感兴趣可以私信讨论。

网友:
表面声波滤波器(SAW Filter)基本上製作都3GHz以下滤波器!在5.8GHz须使用陶瓷滤波器才能达到,若是以LC製作就如上面所说Q值及级数会影响它的特性!

楼主:
这次的非同频干扰问题是FUTABA的FF9,搭配F牌较新的双向模块,

在近距离未升空的时候,视频是正常的.

但当5.8GHz视频发射机升空超过50米,讯号较弱了画面就跳个不停!根本飞不远

偶然发现5.8GHz 接收离开控,状况好转.

画面受干扰,和控开关机有绝对相关.画面开控就跳,关控就稳.別再说造假了

另有一台FUTABA 14SG 就完全没有这样会干扰5.8GHz视频的问题了!

且干扰问题与频点也有关,

5600,5700MHz附近的通道相对5800,5900附近的通道

受干扰的状况严重些

楼主:
加上一颗抗阻隔干扰滤波,

已解决2.4G 控F牌发射模块 对5.8GHz 视频接收的影响,

屏不用再放的远远的,可以架在控上了。

网友:
看了一遍大师们的帖子,就没找到这个东西哪有的买,我那天九和这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一颗抗阻隔干扰滤波,

已解决2.4G 控F牌发射模块 对5.8GHz 视频接收的影响,

台湾的,不知道如何购买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今天  第一天来论坛,准备掉坑

网友:
是不是银联也可以啊

网友(2014-11-20):
每次看这种技术贴,我都有想再回大学重选专业

网友:
高手啊!!好专业的技术贴!!学习学习啊!!做板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一颗抗阻隔干扰滤波,

已解决2.4G 控F牌发射模块 对5.8GHz 视频接收的影响,

抗阻隔干扰滤波器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D:
楼主可否说的简单易懂,我们隔行如隔山

网友:
外行来看热闹了 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否说的简单易懂,我们隔行如隔山

这样譬喻吧:
最近电影中 X-men 中的X教授拥有超强的脑波感应接收能力,
但在他年轻时尚未训练好他的滤波能力时,所灌到脑袋中旁大所有的频率,讯号,
让他快疯掉!
当他可以控制,过滤出他要的讯号,再远再细小的的人的脑波他都能接收感应。

对应到无线接收机, 整体系统感度很灵敏当然可以收到远方弱小讯号,若旁边有个大声公.即使不是相同频率.
有可能造成阻塞让你收不好远方的弱小讯号.
这时加个再好点的滤波让旁边的大声公(闭嘴)频率讯号进不来系统,应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