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油门40%以下电机都不动,过40%突然就加速

楼主(2014-10-20):
电调是好赢100A的,电机分别用过飓风和银燕的,都是到40%油门以下,电机都没有反应,超过40%油门就突然加速,收油的时候也是,低于40%油门就突然不转,瞬间掉速!!!
请问各位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啊!!(电调和电机都是刚刚买的,飓风3个电机都这样,银燕的型号GT4030  353KV   6S电池),油门行程都校准过
非常感谢。。。

另外控用的XG8,刚刚买的,每次飞之前都要对频,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基本断电时间稍微长点就要重新对频了!

网友:
疑似缺相,可能是某一组绕组短路了。
新的电机就这样肯定不是缺相,应该是电调不匹配吧。

网友:
好淫的设计就是这样的,看说明书

网友:
可以通过修改油门曲线解决   好赢就这求样

网友A:
应该是100V3,缓启动情况下油门位高于40%才会启动,油门位低于40%会熄火,熄火之后1秒还是2秒内把油门重新往上推,会在N秒内达到指定转速
新手还是多看说明书吧,没猜错的话还是默认精灵定速设置,新手用V3先把定速给关了,能进阶3D之后再说

网友:
电调是不是学习遥控的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00V3,缓启动情况下油门位高于40%才会启动,油门位低于40%会熄火,熄火之后1秒还是2秒内把油门重新 ...

好的 谢谢啦我不怎么玩航模,就小玩玩,娱乐而已,所以不太懂。这主要是实验需要,才买了一批这个电调,因为这个问题实验一直都没进展、、帮了我大忙啊

网友:
是电调默认的直升机刹车模式,如果用在其它模型设置取消默认模式就行了。

网友:
出厂默认是这样的吗? 感觉这样设计好坑爹。

网友(2014-11-26):
v3设成定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