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下我编的步进电机驱动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10-20):
ORG  0000H
MAIN:
MOV  A,00000000B
MOV  P1,A
CALL DELAY
MOV  A,10000000B
MOV  P1,A
CALL DELAY

JMP  MAIN
DELAY:
       MOV  R7,#100
D1:    MOV  R6,#250
       DJNZ R6,$
       DJNZ R7,D1
       RET

END
我理解的就是这样产生脉冲,通过调节延迟程序来调速(不需要定位)

但是驱动器只有细分400时步进电机才有转动,而且抖动严重,其他细分只有声音不见动作,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你这程序不对,只实现1根线交替通电,可以用移位指令循环或者查表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不对,只实现1根线交替通电,可以用移位指令循环或者查表循环

57步进电机,有专门的驱动器,总共4根线,一根共VCC,一根使能,一根方向,一根是脉冲脉冲那就只有p1.1输出脉冲了,计算是方波,不知道可以不,第一次弄

网友:
如果P1.1输出,应该为:MOV  A,00000010B.
P1.7为最高位,P1.0为最低位。

网友A:
理解错了,以为你是搞驱动,感情是发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了,以为你是搞驱动,感情是发控制信号

明白怎么回事了,确实如楼上所说,单片机的输出口搞错了,而且延迟的时间太长了,目前已经初步解决了,能转了,再试试调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