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DJI S1000,S900改进的两个建议!

楼主(2014-10-20):
      给DJI S1000,S900改进的两个建议!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两个地方的改进非常的实用,一个是:建议增加一个专用的提手带,平时就留在机器上面,方便携带;另外一个是:建议增加LED指示灯的专用挂载件,为什么呢?现有的挂载位置在起飞后,空中的观察位置被云台挂架挡住了,在空中根本就看不见,还有建议把LED的背面再增加一个LED灯泡,这样,每个方向基本都能实时看见LED指示的情况了,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及时的处置!

网友:
俺的S1000 LED灯装在电池的这端,便于观察;起飞后,飞行中,俺几乎不看LED灯,只看画面参数和飞机整体状态!

网友:
起飞后一般都不看LED的

网友A:
楼主您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会将你的意见进行反馈!

网友B:
两边都有灯就不好辨别机头了啊

网友:
楼主真的是太细心了咯

网友:
第一个想法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都有灯就不好辨别机头了啊

辨别机头看机臂LED,只有全程看见LED的飞控状态显示,在有问题能及时处置!

网友:
第一个建议实用

网友:
来个双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会将你的意见进行反馈!

希望引起重视,真的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