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监视方法有什么好处么???

楼主(2014-10-20):
这中“肩扛”式的监视装置有什么好处么???防止对遥控器干扰??????????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看我头像 !

网友:
最大的好处  就是不用低着头了 颈椎病都好了,手腕也不累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
俺喜欢把监视器固定于脚架上!轻装上阵!

网友A:
好处就是防止一屁股人跟着你看,一靠近就可以走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处就是防止一屁股人跟着你看,一靠近就可以走开。

确实是这样

网友:
撒尿跟屌转人跑到哪儿屏就跟到哪。

网友B:
類似單目眼鏡效果!可以一邊看飛機 一邊觀察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單目眼鏡效果!可以一邊看飛機 一邊觀察空中

这才是专业说法。。。

网友C:
那还是眼镜好,人家看不见

网友:
问下蘑菇头的图传距离能有多远   飞手和空手的图像是否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眼镜好,人家看不见

我老想一个问题 不看多轴只看视频飞会放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老想一个问题 不看多轴只看视频飞会放心吗?

我觉得得看在什么地方,要是周围障碍物比较多的话肯定要看着多轴,如果是高空附近没障碍物的,只看图传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