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和R7008SB怎么才能回传电压?

楼主(2014-10-20):
我已经把14SG设置为FASSTest-14CH,接收机设置成模式4,即SB输出S-bus信号,其它口输出9~14CH信号。

目前各信道输出正常,但是,发射机收不到回传信号,按HOME/EXIT键,可以看到菜单,天线处没有信号强度指示,接收机电池显示O.O V

说明书说,不管怎样,应该可以看到接收机 电压吧?

不知道哪里设置得不对

多谢指教

楼主:
刚才设置成12CH,总算看到接收机电压了,

然不成,14CH的话要从S-bus2输入遥测信号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设置成12CH,总算看到接收机电压了,

然不成,14CH的话要从S-bus2输入遥测信号才行?

我一直都用的14CH的,电压回传没问题。另外接收机有一路电压输入可以测量外接电源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用的14CH的,电压回传没问题。另外接收机有一路电压输入可以测量外接电源的电压。

是啊是啊,百撕不得其解,刚玩这个控,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遥测传感器的说明书上都是说要接S.BUS2的

网友B:
我也是,只有一个模型可以回传接收机电压,新模型就不行了,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2014-11-19):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只有一个模型可以回传接收机电压,新模型就不行了,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模型要设置成12CH,并且,从新对频,否则,即使接收机可以接收到信号,也不回传接收机电压信息。

网友C:
很简单,也不用必须接SBUS线。确认线都接对了 特别是电压回传线正负别接错),首先 拔掉接收机电源,在控上设置12CH(传输数据方面12CH比14CH快,听说的)或14CH,点遥控器选项 LINK进行联线,这个时候遥控器会发出,滴 滴声,在这个时候给接收机上电,即可实现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也不用必须接SBUS线。确认线都接对了 特别是电压回传线正负别接错),首先 拔掉接收机电源,在控上 ...

对的,谢了!!

网友D:
我也出了同样的问题,两个7008SB,一个工作正常,一个不能回传,对频结果不能显示出接收机ID,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出结果。难道接收机双向挂了,除了双向,其它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了同样的问题,两个7008SB,一个工作正常,一个不能回传,对频结果不能显示出接收机ID,找了一天都没 ...

从新对频,再来一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新对频,再来一次就好了。

对了nnnnn次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nnnnn次了,还是不行

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百度到关闭回传,可是关闭了又要怎么打开呢?

网友(2015-04-13):
引用 网友D:
有百度到关闭回传,可是关闭了又要怎么打开呢?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木有,感觉7008没啥好用的

网友:
学习了,刚买没几天的14SG,还在摸索中。

网友:
我的14sg 也回传不了 电压了。怪了。。之前用好好的。。

网友:
我的也是  有两个好的 有一个回传不了啊 回传不了的偏偏还是一个我最喜欢的机器。。。。

网友E:
我的回传貌似有距离限制,飞远了,电压就变0了,飞回来一点儿又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回传貌似有距离限制,飞远了,电压就变0了,飞回来一点儿又有了。

这种情况很正常。大概就是600至800米内。现在一米内都不回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