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的不用买的微型机桨平衡器

楼主(2014-10-20):
周末飞HP100BL发现机身震动厉害,后来发现是桨配对错了。飞了几个月的HP100Bl从来没做过桨平衡,以为不是一个问题,但两支原本不配对的桨放到一块问题比较大。

手上没有桨平衡器,想起飞大机比较麻烦的一种测桨平衡的方法可以很简单的应用到微型机上。用HP100BL的旧机身横水平放,最好用小台钳固定,把待测的桨装到桨夹上,把主轴从底部穿过机身,如果两只桨停留在水平方向就是平衡,如果一上一下就要调整。

这种方法使用于任何同主轴轴径机型(150DFC也适用),不需要考虑桨孔径的差别。

没时间拍照,不知各位能否理解?

网友A:
不错!不过直接把大齿卸了可能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过直接把大齿卸了可能更方便

大齿肯定要卸掉的。

网友:
不错,确实是个好方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齿肯定要卸掉的。

不用换到旧机身上,直接在原机上拆下大齿,斜盘调水平就行,然后主轴就很顺滑了,就可以测静平衡

网友:
没看懂,求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