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连个B6 AC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0-20):
某宝上两种B6AC+ ,后一个便宜反而80W,前一个50W。前面那个准定是飞科达的了,80W那个是仿品么。
都是在大店里看的,那个好用啊。还有什么A9,选那个好。
这些东西都是国产的吧,怎么都是英文呢。。。
谢谢帮助!!!

网友A:
a9当然比这两个好咯 300w 够用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当然比这两个好咯 300w 够用一段时间了

除了功率大没别的有点了吧,有点贵啊。功率大是不是充电快。B6功率如果是慢慢冲,是不是什么电池也都能冲啦。谢谢大师~~

网友B:
B6最大充电功率就50W  我估计80W的那个说的是电源功率是80w吧 至于为什么都是英文的 是因为程序是英文的 没有人改成中文版 而且B6的显示屏也显示不了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最大充电功率就50W  我估计80W的那个说的是电源功率是80w吧 至于为什么都是英文的 是因为程序是英文的 没 ...

哦,这程序是开源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程序是开源的么。

应该不是的 反正我没见过源程序 也不好说

网友C:
第二个 我用的第二个 很好用 现在用这个冲小电池 大电池用4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功率大没别的有点了吧,有点贵啊。功率大是不是充电快。B6功率如果是慢慢冲,是不是什么电池也都能冲 ...

大师不敢当,我刚刚从B6升级到A6,B6可以充好几种电池 比如LIPO 镍氢 LIFE等。 B6的最大好处就是便宜,新手几乎都用这个。缺点就是功率低,充3S最多5A 充6S最多可开到2.2A,如果不着急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在外场用B6充一个电要半小时,人等电池不好受的。 其次B6是串充,A6/A9是直接通过平衡线充电,平衡更快。好一点的充电器对电池也要好一点。A6/A9也不算太好的,只能算经济实惠。 这是我入魔半年的感受,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D:
1. 后者很可能是仿品。黑色升级款B6AC貌似是有80W标称功率的。2. B6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电流平衡充,因为是串充分流式平衡法,速度偏慢,如果想要高速充电可以买B6 10A Pro(银色款,200W)。A6/A9虽然是所谓的并充,但是由于通过平衡线充电,根本耐不了几百瓦那么大的功率(一般好点的平衡线20AWG最多了,可以去查查看美标200℃硅胶线的耐电流)。3.B6固件是闭源的,但是后来有人芯片解密搞出了程序段,所以到处都是仿冒品,而且可以刷机。4.B6的精度略差,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大电流串充的影响,适当改造以后会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不敢当,我刚刚从B6升级到A6,B6可以充好几种电池 比如LIPO 镍氢 LIFE等。 B6的最大好处就是便宜,新 ...

太给力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后者很可能是仿品。黑色升级款B6AC貌似是有80W标称功率的。2. B6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电流平衡充,因为是串 ...

搞懂了,好专业 谢谢。求私信一个正品b6 10a的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 我用的第二个 很好用 现在用这个冲小电池 大电池用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