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炸鸡后震动明显变大 如何调校电机和浆平衡将震动减 ...
精灵炸鸡后震动明显变大 如何调校电机和浆平衡将震动减小?

楼主(2014-10-20):
精灵炸鸡后震动明显变大 如何调校
电机
和浆平衡将震动减小? 现在已经果冻非常严重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如何调校?也请大疆技术解答一下

网友A:
如果要测底解决的话 只能换新配件

网友B:
桨换,不行,机架,再不行,电机,想哭了吧

网友C:
返厂维修!

网友D:
自緊槳要做平衡有點難度!換新槳吧!
無效~再換電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