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问题~~ 呼叫大疆客服~~

楼主(2014-10-20):
现在手上有NAZA V2飞控+ GPS模块  买了升级主板   问下GPS 模块直接连升级主板GPS口?

网友:
客服已下班

网友A:
v2不是本來就有pmu模塊!
如果是紅色款因該是v1才是唷!gps直接接到pmu上,pmu再接到飛控exp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不是本來就有pmu模塊!
如果是紅色款因該是v1才是唷!gps直接接到pmu上,pmu再接到飛控exp端口

也就是说升级主板是不支持v2的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升级主板是不支持v2的gps?

pmu模塊如果是v1的話是支持的!我改過ok沒問題?
記得飛控固件也要升級至最新版本!

楼主:
pmu模块我是v2的,现在买了升级主板感觉没什么用

楼主:
外壳需要拿掉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壳需要拿掉嘛?

需要拿掉  但是不建议你使用NAZA-M V2的GPS 在精灵1上,因为二者还有一些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拿掉  但是不建议你使用NAZA-M V2的GPS 在精灵1上,因为二者还有一些区别的。

具体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有什么区别谢谢~~

naza m v2的GPS多了一个指南针模块

网友(2015-04-29):
引用 网友B:
naza m v2的GPS多了一个指南针模块

我的naza飞控好像出问题了、发到哪里维修、炸机后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