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升级充电器,求大神指点bc168和A6plus+哪个好

楼主(2014-10-20):
玩了半年航模,越来越觉得B6充电太慢,所以准备升级充电器。观察了一段时间觉得A6新款和bc168都还可以,请用过这两款充电器的大神给指点哈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哪个更值得入手。谢谢了

网友A:
BC168吧,操作界面比A6简单~

网友:
pl8 308duo 一次到位不用再升級了~~~飄過

网友B:
绝对是 A6plus+好,单片单充

网友:
还是PL6好

网友C:
pl8 308duo 一次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C168吧,操作界面比A6简单~

我用BC168 看朋友A6设置充电器 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BC168 看朋友A6设置充电器 真麻烦

A6还麻烦?  我现在用的A9  觉得简直是傻瓜式操作....

网友E:
要看你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只玩小鸡这些就够了,要上稍大一些的最好350-500W功率以上的,我现在200W的实在不给力。

网友F:
PL6 或者 PL8 一步到位,省的日后还要升级

网友G:
我最早是b6,后来用bc168,现在考虑308,强烈建议你上308一步到位,但是如果bc168和a6或a9要选一个,推荐1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 A6plus+好,单片单充

bc168也是单片单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最早是b6,后来用bc168,现在考虑308,强烈建议你上308一步到位,但是如果bc168和a6或a9要选一个,推荐16 ...

谢谢你的建议,能说说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6 或者 PL8 一步到位,省的日后还要升级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你最终会发展到哪一步,只玩小鸡这些就够了,要上稍大一些的最好350-500W功率以上的,我现在200W的实在 ...

我不玩四轴,以后有可能玩fpv,不知道A9够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玩四轴,以后有可能玩fpv,不知道A9够不够用

差不多了。

网友E:
要是充5000-10000mAh的会辛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8 308duo 一次到位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168吧,操作界面比A6简单~

哦,其它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充5000-10000mAh的会辛苦点。

A9有300W的功率,这个怎么样?

网友:
充6S大容量差点,FPV一般3S 4S 还行吧。

网友:
推荐BC168,一个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其它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

网友H:
UNA9 PLUS+不错 建议用A9

楼主:
引用 网友H:
UNA9 PLUS+不错 建议用A9

网友G:
如果你以后用大电池,bc168最大8a充电,平衡线会很热,小了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以后用大电池,bc168最大8a充电,平衡线会很热,小了很慢。

哦那就是A6A9好些

网友I: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a6这种并充,明明那个接口只能最多走3安倍的电流,还要做8安,根本不把安全当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a6这种并充,明明那个接口只能最多走3安倍的电流,还要做8安,根本不把安全当回事 ...

A6有安全隐患是吗?????

网友:
我开始买的A6,充电电流从来不敢超过3A,现在换308D了。

楼主:
bc168充电能过3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6有安全隐患是吗?????

平衡口规定最大电流不超过3a,它设计8a,你说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a6一样的,还不稳定不如168

网友:
建议A9 不错的

楼主:
求推荐一个300-400左右的充电器?

楼主:
A9的平衡口能过多大电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A9的平衡口能过多大电流?

先关心下电池的平衡口能过多少电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关心下电池的平衡口能过多少电流比较好

电池的平衡口能过多大电流不等吧,小电池最多也就2A充,我现在用得最大电池也就是3S2200ma,以后可能会用4000ma以下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