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三轴的程序设置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4-10-20):
我用mwc做飞控,飞一个三轴,我想问一下,mwc飞控程序里的那个config.h里的代码该怎么改呢?(我做过四轴的,现在做三轴,不知道那个尾舵机的程序该怎么设置)求大神赐教,给个教程也行。

网友A:
跟你设4轴一样啊!注意尾舵方向设定跟你的舵机方向位置有关,我设-1,好像Ftaba第4方向舵是反向。
Config.h 里面有关就这么2个,改下就变成3轴。
论坛有老大写过专篇,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设4轴一样啊!注意尾舵方向设定跟你的舵机方向位置有关,我设-1,好像Ftaba第4方向舵是反向。
Con ...

谢谢啊!那个,你说的那个文章是哪个论坛的?能给下帖子地址码?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