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老高的4轴X8,也来个自制

楼主(2014-10-20):
看了老高的4轴X8电机的各种测试,决定也跟随一把,(这都是老高惹的火老高不要见怪哈),测试后的效果非常满意。1:机架整体重量比米字8轴总量轻了2.25KG。
2:机臂的总体距离要短500mm,现在的轴距是780mm。
3:机架的抗风性确实要比米字8轴的抗风性强一点点(多了也不敢说,测试条件为风力5级没有晃动)
4:动力损失性不大。以前的米字8轴整体重量是9KG多点,同样的配置(4830电机、40A电调、零度X4飞控、2000mw图传、10000mA达普电池、TM-1655桨、OSD、自制折叠脚架、微单3轴云台

网友A:
飞了吗?续航时间多少?

网友B:
请问是傘折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吗?续航时间多少?

航线时间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傘折疊的吗?

是的

网友:
一直看老高的东西,不错 支持~

网友:
吼吼,看着不错,重量级飞行器……来个视频,看看飞行时间

我的多旋翼悬停22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有点重,也有点乱,本想仔细看看机臂的固定方式,但实在看不清。
动力组合还不错,只是我感觉TM的桨不适合X8,起码下层桨要换成尖头的。这个桨型匹配以后我会好好测测的。这个机架要好好简化一下,上边那块板子似乎多余了,下面当电池仓足够,不用担心重心,调好了能飞的不错。脚架部分有些复杂。如果再减1公斤还是有可能的。
X8的优点很多,缺点就是不太好做。15分钟的时间不短了,继续改进吧。

网友:
现在的起飞重量6.75公斤吗?挂的什么相机,这么重啊。我当时的X8,4110电机,6S10000的电池,5N及140云台就5,6公斤的样子吧。

网友:
快拆要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