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机架

楼主(2014-10-20):
有没有这种机架,中间做一个六通合金件,内焊好插头,几只力臂一插就行了!中心架云台平常不用拆下来,无论怎么挂载整机重心绝对在中心点!现在起飞前组装调试太烦了。

网友A:
你立个杆上面放盘子 怎么放不会倒? 也会有侧向的力的 初高中物理都睡觉了吧 力的分解没学吧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
好像看过老外弄的还是什么的 类似这个、电池和摄像机是在一条垂直线上的

网友:
斯坦尼康结构就是啦,电池配平云台,前年流行过一阵子。

网友:
零度小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立个杆上面放盘子 怎么放不会倒? 也会有侧向的力的 初高中物理都睡觉了吧 力的分解没学吧

难道你的鸡鸡设备是放上去不用固定的吗?不懂再回去补补课吧!

独脚桌

独脚桌

网友:
这个怎么飞呢?

网友C:
这样说的不就是大疆S8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的不就是大疆S800吗?

忍住看完 终于发现了个明白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的鸡鸡设备是放上去不用固定的吗?不懂再回去补补课吧!

底下没腿不倒啊 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下没腿不倒啊 没文化真可怕

把眼睛张大看清楚,中间黑色顶的是什么?色盲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眼睛张大看清楚,中间黑色顶的是什么?色盲啊!

“无论怎么挂载整机重心绝对在中心点!”  他原话这么说的   座子地下的腿也是靠杠杆原理抵消了侧向应力

就是没有地的话你按桌子一头 一定会翻  而不是 都是垂直现下的力 所以他这句话肯定是不对的

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不信你可以查      初中教材就有

网友:
主要问题是,中心柱状结构要分担臂上的力,如果结合点像雨伞,需要比较长的杠杆,才能减小压强。常见的中心板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
跑题了

s800很像,或者那个巨贵的机臂是倒角四边形的,也是插的,不过是四轴

其实个人觉得伞折才最方便,体积小,安装方便,不过没啥便宜的,特别是网上那些自制的

基本加个收放脚架都要3000+,如果加上2500动力,桨什么的都要6k了,做工还不一定好,没准还是拧螺丝的,那就不如6000多的s900了

网友D:
DJI S800。

其实我想的是,同样是中间那一坨东西,插上把手就做手持云台用,插上机臂就飞。DJI一定不会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么挂载整机重心绝对在中心点!”  他原话这么说的   座子地下的腿也是靠杠杆原理抵消了侧向应力  ...

把你的机机,机臂电机下面吊块电池,看看能悬停吗,实测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机机,机臂电机下面吊块电池,看看能悬停吗,实测过吗?

天哪 我说他的不切实际 你让我测更不切实际的有啥意义

网友E:
论坛搜小斯,一搜一大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哪 我说他的不切实际 你让我测更不切实际的有啥意义

看看它翻了吗?请问几的机机能负载多重能把它压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它翻了吗?请问几的机机能负载多重能把它压翻。

飞控可以修补平衡性 但是单边电机出力高 很容易过热的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人家的意思是放在哪重心都不变 你是说重心在哪都无所谓 风马牛不相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 S800。

其实我想的是,同样是中间那一坨东西,插上把手就做手持云台用,插上机臂就飞。DJI一定不会 ...

把力臂取掉脚架展平当手柄直接就是手持云台!一机多用!

楼主:
我是想的这种机架基本上算是纯固定机架强度应该比折叠的强也不会螺丝松动,还有就是重心在中心点不用过份依靠飞控来修正。对新手来说起飞更容易不那么容易倒地把碳桨打坏。力臂拆下来脚架放平还能当手持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可以修补平衡性 但是单边电机出力高 很容易过热的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人家的意思是放在哪重心都不 ...

LZ的出发点便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他的云台和相机重于上面的东西是可以抵消的,你的评论没有修正LZ的设计,而是把LZ一竿子打回学校了。这就是我跟你探讨的重点。

网友:
我看行,楼主做做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出发点便不是没有道理,如果他的云台和相机重于上面的东西是可以抵消的,你的评论没有修正LZ的设计, ...

是的,中间的连接六通件还需要细致的设计,我只是画了个大概意思!力臂有一定向下的角度把重心进一步降低,我觉得这样肯定比现有中心板结构坚固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么挂载整机重心绝对在中心点!”  他原话这么说的   座子地下的腿也是靠杠杆原理抵消了侧向应力  ...

我想这样做假如方块是1.5公斤的电池,跟直接放下面同样位置对右边电机的力减轻不少;或者上圆盘与立柱之间设计成倒圆锥形,力量应该基本上引到了中心点,就算有差异应该也会比直接放下方同等位置好太多!

网友:
想法很好而且值得鼓励!关于中心板的问题只要形成体系内力就不会存在侧翻横移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搜小斯,一搜一大把

小斯我搜了一下,跟我想像的还是不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