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KST215MG 上电就自动转到最顶点的位置怎么办.................

楼主(2014-10-20):
用了接近一年的215MG了  昨天都还好好的,今天一上电,一个舵机就直接转到最高点,而且还发出卡舵的声音,貌似还要继续转,控上面数据这些没问题,K8设置也没问题,今天忽然出现的这个问题,尝试了很多次也不能解决....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办呢?

网友:
电位器可能死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个舵机是插在陀螺仪上面2通道的,然后我把其他舵机插在这个通道上面  就是很正常,这是不是说明这个舵机挂了?

楼主:
但是 有一次 我把所有舵机都取了 ,然后通电,陀螺仪自检通过后再插舵机,就没问题,然后再试就一直不行了....

网友:
我卖你三个,

楼主:
谈钱多伤感情哟,来捡肥皂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谈钱多伤感情哟,来捡肥皂耍

锤子,

楼主:
哈哈  我买了3个银燕的9256来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买了3个银燕的9256来耍看看

额,你不怕空中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不怕空中扫齿?

....   新款的  听说改进了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   新款的  听说改进了齿轮,

那么牛逼,等特技视频

网友:
人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