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打杆测试,心疼的要死

楼主(2014-10-20):
有人说暴力打杆很能反应机器的稳定性…于是今天抱着轴承磨损甚至自激炸机的觉悟,去测试了一下
各位,这算合格了么?

网友A:
我想说,还不够疯狂。。。至于为什么没有自激炸机,1是感度值可能稍低,2是打杆幅度可能不够大,并且打杆方向做了多次切换~。

网友:
要再接再厉啊,其实这个说明你的机子感度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还不够疯狂。。。至于为什么没有自激炸机,1是感度值可能稍低,2是打杆幅度可能不够大,并 ...

都是打到底的好嘛,按照你的意思…这种测试是必炸的?

网友B:
哪个2B告诉你这么干的?掏出菜刀砍死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2B告诉你这么干的?掏出菜刀砍死他!

就是上面的@wangyu1204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上面的@wangyu1204 ……

呵……

网友A:
他闲的蛋疼,找点事情让他做,如果单一方向这样反复打杆,还是容易自激炸的。。。
辛亏他有切换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闲的蛋疼,找点事情让他做,如果单一方向这样反复打杆,还是容易自激炸的。。。

不炸算是万幸了,你太坏了昂!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打到底的好嘛,按照你的意思…这种测试是必炸的?

重点是单一方向上,并且打杆动作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炸算是万幸了,你太坏了昂!

是他不信邪,擅自改变了测试规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还不够疯狂。。。至于为什么没有自激炸机,1是感度值可能稍低,2是打杆幅度可能不够大,并 ...

感度值高了才會炸機嗎..??? 請教請教?

网友D:
我经常这么玩  如果动力充沛  感度调节  正常的话  完全是ok 的

我是PIX APM

如果要自激  随便风吹一吹也会自激  和打不打杆关系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度值高了才會炸機嗎..??? 請教請教?

飞控ok的话,感度稍高点,做他这个动作就可能会自激炸的饿。。。

网友:
好疯狂,不知道那边那个路人有没有感觉一把菜刀在头顶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经常这么玩  如果动力充沛  感度调节  正常的话  完全是ok 的

我是PIX APM

这当然和具体的机架,动力有关系,越小轴距做这个动作越危险。。。

网友:
是不是太危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当然和具体的机架,动力有关系,越小轴距做这个动作越危险。。。

我250也这么机动。。。包括手动空翻   前提动力要充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250也这么机动。。。包括手动空翻   前提动力要充沛

来个视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视频吧。。。

难道不信?

网友E:
云台杠杠的稳!!我的鸡鸡,这样打杆到底会翻跟头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1802&extra=
好吧 我也这么玩 还贴房顶上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杠杠的稳!!我的鸡鸡,这样打杆到底会翻跟头的。

KK飞控?……

网友:
兔子见笑了

楼主:
玉兔?听说玉兔不怕地磁干扰,而且飞行也不错,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听说玉兔不怕地磁干扰,而且飞行也不错,是这样么?

个人感觉还可以,因为没米买高端货!

网友E:
地磁可以在调参里加减,各地区不一样。定位回航是不错的,3米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地磁可以在调参里加减,各地区不一样。定位回航是不错的,3米内。

哎,现在很怀念我入门时的兔一啊,可玩性很高,就因为玩空翻玩太high了,把gps固定杆给翻下来碰到桨,炸惨了。内心一直有要把它修复的想法,就是自己不懂,无能为力啊

网友:
好鸡鸡。不怕打炸下来啊

网友:
完全不够暴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闲的蛋疼,找点事情让他做,如果单一方向这样反复打杆,还是容易自激炸的。。。
辛亏他有切换 ...

你很邪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闲的蛋疼,找点事情让他做,如果单一方向这样反复打杆,还是容易自激炸的。。。
辛亏他有切换 ...

小弟不懂,可否長細多說明一些...

先謝~

偶也是很喜歡暴力飛行的
用的是NAZA V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ok的话,感度稍高点,做他这个动作就可能会自激炸的饿。。。

感度稍高点 是指? 正常感度, 還是有點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50也这么机动。。。包括手动空翻   前提动力要充沛

手动空翻?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现在很怀念我入门时的兔一啊,可玩性很高,就因为玩空翻玩太high了,把gps固定杆给翻下来碰到桨,炸 ...

是啊,兔子确实不错,调参很简单,我还用兔子做过两轴呢,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兔子现在不流行了呢?我只玩过3种飞控,兔子,mwc,和kk

网友:
以前哪吒V2飞越650就这样玩过,感度100,比这暴力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啊!!

网友:
暴力打杆自激炸机只有一种情况下才会发生,首先是机子本身震动没调好,然后是感度略高(但不是高到连悬停都会引起自激的程度),最后在暴力打杆的情况下引起机身更为剧烈的机身震动,其影响了陀螺仪和加速计工作,才会自激。这样子折腾没炸鸡说明你的机子调的很好了

网友:
因为这一点我感触最深了,折腾mwc的时亲历过多起自激炸机事件,查明原因才知道是震动造成的。当然啦不是一般人都能体验到的

网友D:
推油 收油   飞机在惯性上升的时候  roll杆打到底   等空翻到正面向上的时候 推油稳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油 收油   飞机在惯性上升的时候  roll杆打到底   等空翻到正面向上的时候 推油稳住

的摔多少能练好呀

网友D:
至今摔过一次

先研究的APM的一键空翻的操作  听声音基本可以判断出程序是如何操作的

然后把飞机拉高了试手动翻   就算失误还有挽回的机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至今摔过一次

先研究的APM的一键空翻的操作  听声音基本可以判断出程序是如何操作的

APM的一键空翻怎么设置?

网友:
觉悟高!
暴力打杆是指告诉航线时吧。

网友:
这是对飞机的基本测试,有啥好心疼的

网友H:
说实话这实在不太暴力,咱经常满杆加速然后满杆减速,自激什么的你就听他们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APM的一键空翻怎么设置?

在PID设置界面  有通道6 通道7 功能 的  设置为filp 就是空翻了  PWM由低打到高时翻一下   高到低不会翻
翻之前记得先把飞机拉高点  一键空翻不会自动先推油升高的

或者自稳状态下  推油上升  然后拨动一键空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这实在不太暴力,咱经常满杆加速然后满杆减速,自激什么的你就听他们扯吧

你没事儿的时候经常摇杆打到底***画圈试试,包你换新机。满杆加减速跟摇杆***乱晃是两码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PID设置界面  有通道6 通道7 功能 的  设置为filp 就是空翻了  PWM由低打到高时翻一下   高到低不会翻
...

在GPS模式下可以吗?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小心炸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事儿的时候经常摇杆打到底***画圈试试,包你换新机。满杆加减速跟摇杆***乱晃是两码事儿。

等有空给你拍个视频吧,满杆左右晃是我每到一个地方必做的试飞项目,这都通过不了怎么敢往远了飞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炸鸡是不能预料的 这样测试也是白费 真失控还是失控 多练手动吧

网友:
动力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