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跳屏 一会又好了 有视频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4-10-20):
5.8G 832接收和发射,上电后就跳几下,一会就好了,有时飞的时候也时不时跳几下,图像很清晰就是经常跳啊跳

视频求分析原因

我把接收机的铝壳拆了,放到显示器内部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
换个频道试试,还是这样的话,估计是接触问题

网友:
我的也有这种情况,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式式不接osd,把摄像头接到发射机看看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情况 我一般骗自己说是在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情况 我一般骗自己说是在预热

你起飞后还跳吗?我是在空中偶尔还跳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起飞后还跳吗?我是在空中偶尔还跳几下

一般都是通电的时候闪,也是偶尔情况,起飞后还没有跳过,不过我的这个ts832信号感觉不是太好,飞100多米,画面就有条纹,像是接收不好的样子 用的是三叶 四叶天线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看。也有可能是屏幕驱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起飞后还跳吗?我是在空中偶尔还跳几下

已发现原因,是摄像头感应原件出了问题,图像变成黑白就开始闪,手接触那个原件图像会变为彩色,屏幕也不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发现原因,是摄像头感应原件出了问题,图像变成黑白就开始闪,手接触那个原件图像会变为彩色,屏幕也不 ...

我的跳屏的时候没放摄像头

网友:
彩色变黑白什么的,明显是频率采样偏离了,里面锁相或者锁频的电路被干扰了,或者零件原料太劣质了。

彩色是灰度+色信号,调制到一起的,没彩色了就是频率偏了。跳啊跳的,是偏得更厉害了,跑了一个图都偏了,不是一行像素的灰度和色彩。。。

建议:
供电要好,单独一个高品质稳压
金属隔离外壳,远离其他发射源
换晶震,按照板上的型号,买靠谱的新鲜温补晶震

网友:
这个版块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接收的问题,接收模块,天线那里可能,接上地了,导致信号接收不了,你可以先用万能表测量一下,看 ...

试了一下,天线座的地线是断开的,四叶接收天线是通的

网友:
会不会是视频输入的插头松了
接收机距离屏幕近干扰了
我的插头现在都是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