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冰箱压缩机改气泵

楼主(2014-10-20):
DIY冰箱压缩机改气泵,压力开关有不明白请高手指点,图中的红色圈内的要接气管吗?

网友(2023-03-11):
压力电控开关不连接风压不起作用,还得看是自己控制(可调)还是卸荷阀调压控制,风管连接位置不同,安全阀压力也要调整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我试了没接那铜管,3分钟上到4MP但不能停机,我买压力开关是2。5公斤开4公斤停的,请教为什么
4mp是打 ...

应该是买的压力开关有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4-10-21):
今晚我试了没接那铜管,3分钟上到4MP但不能停机,我买压力开关是2。5公斤开4公斤停的,请教为什么
4mp是打错了是0。39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地方是 每次停机后将气缸的 压力放掉,,空压机在 机头和储气筒之间有单向阀,,,这个开关打开后初期 ...

请问那不接行吗,压力开关会自动停机吗?

楼主:
今晚我试了没接那铜管,3分钟上到4MP但不能停机,我买压力开关是2。5公斤开4公斤停的,请教为什么

网友:
这个不适用压缩机容易坏,水汽进压缩机久了容易卡缸

网友A:
哪个地方是 每次停机后将气缸的 压力放掉,,空压机在 机头和储气筒之间有单向阀,,,这个开关打开后初期筒里面的气不会被放掉,但是可以放掉 气缸一段的 气压,,防止第二次启动时候有负载而启动不了烧毁电机

楼主:
论坛里的精英高手去那里也,教教新手

楼主:
起动有单向阀,所以能起动润滑油不会跑出去的在里面循环,问题是我的压力开关要接图中的气管吗?有的没有接

网友: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润滑:本来压缩机的工作介质是含润滑油的。改为气泵后,如何进行润滑油的循环?
二、工作压力:压缩机貌似比较高。在输出压力低时,电机是否会超速运行,导致磨损太快。

楼主:
还有图是借用论坛的

楼主:
我见那些卖压缩机是有条小铜管接的,其他己准备好了就是不敢试,怕不会自动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