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手飞跃650四轴,求助大神

楼主(2014-10-21):
刚刚入手的飞跃650,NAZA LITE+GPS,好盈铂金30A电调,郎宇V3508 580KV电机
桨调试的时候用的1238,上了小电池试飞感觉续航时间很短。。。。
现在想重新买电池,求助大神是买4S的好还是6S的好,6S的不知道会不会烧电机呢,当初买电机的时候考虑不全KV选高了。。。
还有桨应该用多大的桨毕竟好呢?我想用碳纤桨,飞机以后想做航拍的,唯一要求就是能飞稳一点续航长一点,最好能有20-25分钟。。。求助电池和桨应该怎么选?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一样是飞跃650+naza lite的?感度大概在什么样一个范围呢?

楼主:
现在不算电池裸机重量大概1.3kg左右的样子

网友A:
尽量4s吧,选择动力还有电池电压是看你设计负载还有动力参数表来的,具体你查下电机的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4s吧,选择动力还有电池电压是看你设计负载还有动力参数表来的,具体你查下电机的表格。。。

电机的表格最合适的是4S的,但是会不会续航时间不够呢?已经买了一块4S5200mah的电池准备等电池到了去实测一下,但是估计最多只能15分钟

网友B:
想超过20分钟只能换低kv的电机,6s电池,155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超过20分钟只能换低kv的电机,6s电池,1555桨

可以不换电机,直接上6S的电池和15寸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换电机,直接上6S的电池和15寸桨么?

这电机就这个命飞15分钟不错了
现在还是空机
挂了负载时间会飚降

不换电机光换大桨跟加大电压
效率不会高
超负荷还可能烧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超过20分钟只能换低kv的电机,6s电池,1555桨

+1

网友D:
另外这款机架非常容易穿桨的样子,我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换电机,直接上6S的电池和15寸桨么?

不换电机直接上6S,飞5分钟就能烤地瓜了

网友E:
那电脑桌面也太……密密麻麻的图标不难受吗

网友:
呵呵,楼主把你的电机出给我吧,我需要这个KV的电机,然后你可以去买380KV

网友F:
我表示我之前飞客550改650用的3508-380kv+1555蜻蜓桨,空机悬停20分钟,dupu6S-5200彩虹版电池

网友G:
飞那么久 不累么    电池容量高一点啊  论坛有这个配置飞挺长时间的     我同样飞越650  零度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就这个命飞15分钟不错了
现在还是空机
挂了负载时间会飚降

那直接上4s10000电池换14寸桨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4S 换13寸的桨,飞行时间就上去了,换6S就是用12寸也很难操控,都是实测。

楼主:
mountain230 鍙戣〃浜

楼主:
yuyanzt 鍙戣〃浜

网友H:
过来人告诉你,飞控不能这样放,放机子里面别见阳光,要不你原地旋转或者光照发生变化机子高度会变化,气压计怕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这款机架非常容易穿桨的样子,我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

穿桨是什么意思?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电脑桌面也太……密密麻麻的图标不难受吗

最近事情太多了一直没时间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表示我之前飞客550改650用的3508-380kv+1555蜻蜓桨,空机悬停20分钟,dupu6S-5200彩虹版电池

达普的电池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那么久 不累么    电池容量高一点啊  论坛有这个配置飞挺长时间的     我同样飞越650  零度的控

我后悔买naza的了,lite起飞的时候会偏呢,零度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过来人告诉你,飞控不能这样放,放机子里面别见阳光,要不你原地旋转或者光照发生变化机子高度会变化,气压 ...

全部言中了,我就奇怪为什么会掉高,谢谢啦~

网友I:
4S与6S并不通用。换了6S,你的电机也要换,代价太大了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达普的电池怎么样呢?

个人感觉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后悔买naza的了,lite起飞的时候会偏呢,零度挺好

很多人都想买3508 580kv的 因为这个效率还可以  用4s电节约成本  我也想换成你那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4S与6S并不通用。换了6S,你的电机也要换,代价太大了吧?

是的呢,不准备换电机了,代价有点大,想直接上4s100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还不错

达普的只用过小电池,个人想上一个达普4s10000的,就是不知道靠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都想买3508 580kv的 因为这个效率还可以  用4s电节约成本  我也想换成你那个电机

这样啊,3508-580kv用多大桨合适呢?电池我想上4S10000的应该续航会好一些

网友J:
直接换大桨,上6S的电池,不可行的,电机电调都受不了。选了电机以后,电调和电池的搭配基本就锁死了。我现在的情况和你一样,双天的5010,580KV,可是手里只有6S的电池,悲催了。现在天天看着这几个电机发呆。另外,你说的Lite起飞发偏的问题,我的也存在,但是只有***推油门即可,不影响使用。现在我用的是390KV的4822,好赢铂金30A电调,飞跃650的架子,感度设定在170左右,还算好飞。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桨是什么意思?求教

拍的时候桨入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达普的只用过小电池,个人想上一个达普4s10000的,就是不知道靠谱不

够狠...感觉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换大桨,上6S的电池,不可行的,电机电调都受不了。选了电机以后,电调和电池的搭配基本就锁死了。 ...

谢谢啊,我的感度在160%,准备用4S大容量的电池了

网友:
买4S大容量电池 ,

网友D:
加大电池容量 产生增加航时的效率很低

个人觉得除非极端情况,4S的用到5000MAH左右差不多了,没必要上10000+的

网友:
LZ飞后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大电池容量 产生增加航时的效率很低

个人觉得除非极端情况,4S的用到5000MAH左右差不多了,没必要上 ...

虽然目前我没有试过,但我觉得同样的机子,电池重量一样的,机子重量一样,用低KV或者高KV电机续航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K:
要飞得久,不做大机动,要降低感度和角度。换400kv以下电机,15寸碳桨。只能在微风里用。

网友L:
650想要长航时,就需要选择大桨和略低的KV值,建议你可以试试3S或4S带15寸桨

网友M:
580kv 4s电池13 14 15的桨都可以试试效率

380kv 6s是为大载重准备的 你这个 不适用

网友N:
要想续航时间长就是低KV,高电压。我飞越650机架,X4108S 380KV  电机   1555碳浆,6S 10000   悬停45分钟

网友O:
好赢+朗宇  不堵转么。。。

网友:
这个配置和我的差不多,我的电机是380KV,用的APC 1447浆,电池用6S 5200MA,挂云台和鹰眼,起飞重量在2.8KG,悬停2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N:
要想续航时间长就是低KV,高电压。我飞越650机架,X4108S 380KV  电机   1555碳浆,6S 10000   悬停45分钟
...

45分钟嘛。。。多少重量

网友P:
引用 楼主:
那直接上4s10000电池换14寸桨会不会好一点?

兄弟,你跟我一样,kv580,不想换电机,电池我这好几个3s,4s 5000的,想把这些电池利用起来,所以选了580kv,续航时间也就这个命了

我考虑干脆把3s两个并联成10000,4s也两个,就不用换电机电池了,这样续航时间能够到17分钟3s,20分钟4s吧,我估计

另外桨的话我已经入手APC1447了,碳纤经不少模友推荐效率还是比APC低,尽量选APC吧

桨的尺寸也可以用13寸的,没问题,时间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电池容量 产生增加航时的效率很低

个人觉得除非极端情况,4S的用到5000MAH左右差不多了,没必要上 ...

已经买了一块4s10000的,还没来得试,炸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飞得久,不做大机动,要降低感度和角度。换400kv以下电机,15寸碳桨。只能在微风里用。

降低感度和角度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650想要长航时,就需要选择大桨和略低的KV值,建议你可以试试3S或4S带15寸桨

现在用的4s带13寸碳桨,可惜炸鸡了,还在修理中

网友:
看我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580kv 4s电池13 14 15的桨都可以试试效率

380kv 6s是为大载重准备的 你这个 不适用

谢谢,现在再用13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赢+朗宇  不堵转么。。。

暂时没有堵转情况出现,好盈和朗宇也会堵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兄弟,你跟我一样,kv580,不想换电机,电池我这好几个3s,4s 5000的,想把这些电池利用起来,所以选了58 ...

嗯 我买了4s10000电池了,准备在试试,昨天炸鸡了,现在还在修理中,上了13寸碳桨

楼主:
看过,以后有关航拍还要多请教请教

网友Q:
550机架
2814KV770电机
1147桨推荐12寸
4S电机
4S电池·~
5100MAH
飞控APM,NAZA LITE ,零度S4 V2

飞控三选一(注意高度 gps)
电调,乐天40A
DJI和零度飞控最大限高好像是2000米。APM不限高
gopro云台一个
1000mw图传收发一套
12V稳压模块一个
图传接收电池一个,3S2200MAH
7寸FPV显示器一个
显示器支架
遮光罩
OSD一个,可选
天的飞9超级版4096
小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堵转情况出现,好盈和朗宇也会堵转么?

不知道啊,看前面的评论有说堵的。。我的还没来及飞。回头试试。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表格最合适的是4S的,但是会不会续航时间不够呢?已经买了一块4S5200mah的电池准备等电池到了去实 ...

买4S10000的试试,再不行买128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550机架
2814KV770电机
1147桨推荐12寸

谢谢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买4S10000的试试,再不行买12800的

今天试了4S10000飞到15.2 ,21分钟呢~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超过20分钟只能换低kv的电机,6s电池,1555桨

4s10000可以飞24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4S10000飞到15.2 ,21分钟呢~满足了

兄弟,看看我数据,应该对你有很大帮助

网友P:
能给个配置吗?重量,电机型号?10000的4s电池?

网友S: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4s带13寸碳桨,可惜炸鸡了,还在修理中

想问一下 怎么炸的  我的650装悟空飞控  也炸了一次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4326603  目前还在找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给个配置吗?重量,电机型号?10000的4s电池?

3508 58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想问一下 怎么炸的  我的650装悟空飞控  也炸了一次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我是GPS模式起飞的,上天以后搜不到星了,然后就偏航打不动,最后就撞楼了

网友P:
飞机重量多少?
多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GPS模式起飞的,上天以后搜不到星了,然后就偏航打不动,最后就撞楼了

我一直用的姿态模式 居然也炸了  当时离地高2m  正在降落 然后突然就变得不稳定了 左右晃动 幅度相当大 差点就翻了过来  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郁闷

网友T:
引用 网友P:
飞机重量多少?
多大桨?

13寸桨。。重量我不知道。。你自己组的谁知道有多重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T:
13寸桨。。重量我不知道。。你自己组的谁知道有多重啊

没买个称测一下?才20几块钱

网友U:
上大电池罗吗?4s10000的!能飞多久

网友T:
引用 网友P:
没买个称测一下?才20几块钱

我的飞机不是这个配置。

网友P:
引用 网友T:
我的飞机不是这个配置。

如果有重量的话才好比较悬停时间,要不然就搞不清楚为啥他的时间那么短,你的时间那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P:
如果有重量的话才好比较悬停时间,要不然就搞不清楚为啥他的时间那么短,你的时间那么长

一模一样的配置重量差不多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上大电池罗吗?4s10000的!能飞多久

4S 5200的大约12分钟,4S10000的大约21分钟,都是飞到15.2下来的。

网友:
我飞机和你的一样!我用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