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4电机到了 初步评论外观 不同规格的桨和电压电流表还在路上

楼主(2014-10-21):
电机包装盒盒mt1806一样大,延续结实简洁的风格。盒子里配了3*4,3*6mm内六角各4个,都抹上了防锈油。
配备了3mm内六角很人性化。
盒子也不错可以当零件盒。
这些都是已经测评了的。

收到电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开了电机看看,里面的质量比外观重要很多。
(手机论坛没法插图。。)
可以看到电机的绕线还是比较整齐的。

电机底部的铜圈和卡簧

收到电机前我在疑惑2204和1806的定子体积(11*11*4:9*9*6)只差%1,为什么还要出2204,
但看到里面1.5mm厚的钕铁硼磁钢后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磁性更强意味着力量更大,效率也会更高。对比朗宇x2204,磁钢厚度差异显而易见。。。

可以清晰的看到做了两次动平衡的蓝色泥。

这里最要赞的就是轴承。应该是安装方向问题看不到轴承的品牌但轴承丝毫虚位都没有。
这意味着更好的动态平衡以及更高的效率。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银燕要把电机引出线改成硅胶的,希望可以像1806一样直接引出线漆包线,现在的接法感觉每次移动线都有可能把里面的漆包线扯断。。。
但引出的硅胶线质量很好和好盈电调一样是薄皮的硅胶线,比普通线轻不少。

其余测试用的电流表,桨已经在路上。

网友A:
当然硅胶线好,自己焊漆包线又硬又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硅胶线好,自己焊漆包线又硬又易断。

那是你焊接渣。。。
硅胶线的好处也就是柔软。
但硅胶线和电机漆包线的焊点会使电机制作工序更复杂,而工序越多故障率越高,成本越高。焊接硅胶线出线的地方相对单漆包线更硬。更容易受外力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硅胶线好,自己焊漆包线又硬又易断。

不过经常拔插香蕉头的话漆包线很容易断。但我的电机漆包线是直接焊电调上的。。还有热锁管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你焊接渣。。。
硅胶线的好处也就是柔软。
但硅胶线和电机漆包线的焊点会使电机制作工序更复杂,而工 ...

你知道做一个手机,电脑,空调,汽车,xxx要多少工序?
如果工厂怕工序多,早就倒闭了。
工序细分是工业化生产的基础,一个人只做一件事和你忙碌一天再抽空焊接,谁的水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做一个手机,电脑,空调,汽车,xxx要多少工序?
如果工厂怕工序多,早就倒闭了。
工序细分是工 ...

工序细分也要看这个工序是否需要。增加没必要的程序就是增加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