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图传

楼主(2014-10-21):
想买图传200~400mw的!什么牌子的靠谱那!以前有一个就20米之内可以用!不知道怎么问题!想新买个靠谱的图传!求推荐

网友:
据我所了解的,推荐肥鲨,200和600mw都有,英文也就是fatshark,国外品牌,功率无虚标,接收配个鹰眼锐视呗就很高端了。

网友A:
目前使用1w配鹰眼锐视只能飞六百米的我表示对动辄用四五百mw的图传就能飞六七公里的童鞋很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使用1w配鹰眼锐视只能飞六百米的我表示对动辄用四五百mw的图传就能飞六七公里的童鞋很羡慕。

天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