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508 580KV 1238浆 11.1V2600毫安电池带1.5公斤

楼主(2014-10-21):
请教 3508 580KV 1238浆 11.1V2600毫安电池带1.5公斤留空时间能有多少?
我看朗宇的介绍说11,1V2.9A就有460克拉力了!按1500克来算,也就2A多不到哪的,2600毫安电池能飞半个小时呢,是这样吗!?
还有3508支持3S的我看有朗宇和战神,战神比朗宇的轻17克(一个107克,一个90克重),战神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2600飞半小时,是在做梦。10000毫安的都飞不了半小时。

楼主:
2600在我的330上可以飞19分钟,电机2210 1050kv,8038浆,飞行重量760克。
这个朗宇的电机参数就一点参考性都没有吗!?

网友A:
哈哈,15分钟都飞不到吧

网友:
你这个多轴力效应该有9,电池重量为200G多一点,占总重量的6分之一, 你能飞6分钟或者7分钟

网友:
能飞5分钟就相当不错了

网友B:
一个电机2A多不到的电流,用2600mah 能飞半小时?
是固定翼么?直升机?

哥们的数学老师是***的么?

网友:
有这个效能吗?

网友:
7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15分钟都飞不到吧

你这个少将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机2A多不到的电流,用2600mah 能飞半小时?
是固定翼么?直升机?

每个电机要是2A的话,那四个不是8A每小时吗?2.600的电池确实不能半小时,我算错了,你看这样算对不对,假设每个电机在飞机工作时每个电机是2A每小时,四个就算8A每小时,2600毫安的电池,2.6除以8=0.325,0.325个小时就是19.5分钟,我这样算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个电机要是2A的话,那四个不是8A每小时吗?2.600的电池确实不能半小时,我算错了,你看这样算对不对, ...

大致对。
需要额外考虑电子设备功耗,电池实际放电量及电压衰减,多电机叠加效率降低,大电流时系统内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致对。
需要额外考虑电子设备功耗,电池实际放电量及电压衰减,多电机叠加效率降低,大电流时系统内耗 ...

而且 电压下降后效率也会下降 还有电池不可能做到100%放电 实际结果有一半就不错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算了算,这样还不如我的330呢,算了,先不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算了算,这样还不如我的330呢,算了,先不装了。

可以简单估算:
相对你的330,
电池容量不变,载重提高1倍,需要桨效提高一倍,留空时间才能不变。
你还奢望留空时间翻倍,那么桨效要提高4倍。
你的330 桨效在7.5 左右,你需要找到 桨效为 30g/w 总重在500g以内的电机/桨组合,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简单估算:
相对你的330,
电池容量不变,载重提高1倍,需要桨效提高一倍,留空时间才能不变。

谢谢你的解答,我是不想一架飞机一种电池,这样没有通用型,利用效率太低了!大轴距的计划暂时搁浅,其实550轴距的机架也可以做到很轻的(光机架可以做到不到200克,我现在的330全部设备带电池950克左右,机架一百多克),设备都一样,重就重在电机电调上,回头再仔细计划计划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