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六轴飞走原因分析

楼主(2014-10-21):
    看到很多魔友说WKM飞走,Naza飞走,A2飞走,一直秉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自己一直没遇到过,当然朋友飞丢的一架Naza-M Lite不算在内。但就在昨天,昨天我的一位伙伴在做一次航拍时,A2六轴弃他而去,起飞前记录好返航点,但一直没有触发失控保护,包括一键返航和关控都有尝试;切换控制模式没用,切到手动也无法取回控制权,感觉就是遥控和飞机完全断开。可以确保的是遥控器没问题,飞机离遥控器也只有几十米。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首先要排除地磁干扰,因为那个地方飞过几个起落,都很正常;电池也肯定没问题,通过图传能看到飞机自己飞了很远。个人所理解的原因可能就剩下2个了,一是电磁干扰,2.4G和GPS的频率都被干扰,但这个概率太小了,另外一个就是A2抽风了。但A2没有黑匣子,只能猜测了。。。

网友:
怎么感觉每个飞丢的都这么讲。。。。

网友:
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找不出其他理由了

网友:
没找到原因。只能猜测了。

网友:
用A2内置接收机,貌似就有这个问题。。。老开心了。

网友A:
和我的丢机过程完全一致,最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取得控制权导致丢机,我认为应该是飞控死机。

网友:
同一个地方,飞再多次,依旧有被干扰磁罗盘的可能。

网友B:
切到手动别着急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罗盘被干扰 不定方向了!!!其实应该是在执行返航 但是飞机不定方向 我的遇到过一次 切到手动 等了5秒 得到控制权

网友:
会不会是有其他干扰源夺走了控制权?

网友:
有点遗憾,原因只是猜测。

网友:
玩模拟器飞丢了也不怕。 重新来。。。

网友C:
之前的飞行场地离当时的飞行场地相距多远?当时校过指南针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飞行场地离当时的飞行场地相距多远?当时校过指南针没?

是不是没有校指南针导致?

网友:
爆闪紫灯了?

网友:
五月份飞丢的精灵2就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它从头顶飞走,一块满电,最后十来个人花半天时间走了十几公里都没见到影子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切到手动别着急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罗盘被干扰 不定方向了!!!其实应该是在执行返航 但是飞机不定方向 我 ...

同学,5秒如果不撞墙我觉得好像可以飞很远了。另外,失控的时候,我两次都可以收油的,就是方向不可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学,5秒如果不撞墙我觉得好像可以飞很远了。另外,失控的时候,我两次都可以收油的,就是方向不可控

这种飞丢的原因就是罗盘被干扰 不定方向造成的  切成手动模式 就可以!!  不要去依赖返航 跟失控返航  很多丢是过分依赖才丢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丢机过程完全一致,最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取得控制权导致丢机,我认为应该是飞控死机。

肯定有看门狗的,死机也会重启

网友:
对噢 这里暴漏一个问题 无线网不加密 有不有可能夺走飞行权???

网友:
电磁干扰 太阳黑子 都有可能。

网友E:
按经验,一般稍大的机架无故飞走 翻覆什么的 都跟震动传导有关,为了在震动下正常工作,飞控芯片利用率提升,容易有错乱或者死机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飞丢的原因就是罗盘被干扰 不定方向造成的  切成手动模式 就可以!!  不要去依赖返航 跟失控返航  很 ...

我知道啊!都是反应时间只有两三秒,就撞了,理论上可以,实际操作不现实。都是离地比较近,还没有飞到开阔地方就发觉不对了

网友:
哪个用无线信号黑了你的飞机,再来

网友:
= =罗盘受干扰的话它就自稳不来了。接收器收不到信号,却没有触发失控保护。我猜可能是接收器收到干扰接受到其他信号了。
- -要是有IOSD数据就好了。

网友:
前两天在一堆高楼大厦间飞,明显感觉到GPS信号的不稳定,所以飞场还是很重要。地磁、GPS、手机信号站很多都会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经验,一般稍大的机架无故飞走 翻覆什么的 都跟震动传导有关,为了在震动下正常工作,飞控芯片利用率提升 ...

看了其他几个神回复,说什么电磁干扰什么的 瞎讲。胡扯。。硬生生要把外界原因强加于操控者身上,难道飞控本身就没问题了???要是这样,电磁干扰无处不在,我们不要飞了 放在家里沾灰好了,还是你的判断比较靠谱,震动是主因,飞控本来是经不起震动的,我的判断跟你一样。大疆应该加强和消除这方面的BUG才是王道,一味的推卸责任无助于我们对你们产品的信任!

网友G:
你们都忽略了一个事!直接他妈掰8字锁电机啊!起码还能找到飞机飞空如果是抽风撑过5秒左右就好了如果5秒没正常就任天由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没有校指南针导致?

有校准,我们每换一个超过200公里的地方飞,都会校准指南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忽略了一个事!直接他妈掰8字锁电机啊!起码还能找到飞机飞空如果是抽风撑过5秒左右就好了如果5秒没 ...

飞控都不理的你的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都不理的你的遥控器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了其他几个神回复,说什么电磁干扰什么的 瞎讲。胡扯。。硬生生要把外界原因强加于操控者身上,难道飞 ...

小弟认同二位的说法.我就有一台大四轴.使用6S电源时起飞..约二至三分钟.就会当机.变成姿态模式任风吹. 如果改用3S电源时..则能飞个十来分钟无事..
小弟也认为是6S和3S之间产生的大小震动照成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弟认同二位的说法.我就有一台大四轴.使用6S电源时起飞..约二至三分钟.就会当机.变成姿态模式任风吹. 如 ...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我以前也遇到过的 飞控存在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