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电调已经并联起来了 还能单独进行油门校准么

楼主(2014-10-21):
正题  我的电调在没有油门校准之前就用烙铁焊一起了
我是这样想的
1连接电机(只接要校准的那个电调)
2插杜邦线(只插要校准的那个电调)
3通电校准
那么问题来了 请问电调在不接电机不连接收机或飞控的时候通电会不会出问题(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不会出问题,你可以只查一个电调的接收机线校准行程

网友B:
插一个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C:
就4个一起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出问题,你可以只查一个电调的接收机线校准行程

嗯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一个信号线就行了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4个一起校吧

这样可以么  油门只有一个通道啊  难道插飞控上 ??求指教。。。

网友D:
安全上没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你不得不忍受另外3个电调因为没信号而没完没了的嘀嘀嘀。

网友E:
把要校準的電調信號線插上接收機油門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么  油门只有一个通道啊  难道插飞控上 ??求指教。。。

X宝 有电调并联器 4个 或者8个 电调可以一起校正。问题是 使用次数不大。才1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 有电调并联器 4个 或者8个 电调可以一起校正。问题是 使用次数不大。才10多元

唉 算了 我还是一个一个校吧  省钱买桨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全上没问题。主要的问题在于你不得不忍受另外3个电调因为没信号而没完没了的嘀嘀嘀。

处于校准阶段 没响声也没关系的 只要我校准的那个会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要校準的電調信號線插上接收機油門就行了

嗯 明白

网友F:
不连接收机 没问题,不连电机 上电 我建议你还是问一下卖电调的人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有的电调不接电机上电会烧电调

网友:
今天刚一个一个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处于校准阶段 没响声也没关系的 只要我校准的那个会响就好了

我写的好像是中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写的好像是中文啊。

额 不好意思 我看成没了嘀嘀嘀的叫声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连接收机 没问题,不连电机 上电 我建议你还是问一下卖电调的人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有的电调不接电机上 ...

还有这种事? 那我去问问先 谢咯

楼主:
你不会也是电源连在一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