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时会报警在退出

楼主(2014-10-21):
谁知道A6充电的时候,非正常退出,就是电流大一点就会报警,滴滴滴,然后退出,天气热的时候1A以上就会退出,天气凉的时候3A以上就会退出,是不是
电池
用太久了,电池内阻高了
用了一百多次的电池,还和新电池一样的电量

网友A:
检查你的插头接触是否良好。平衡头本来不适合大电流,触点氧化等导致电阻大,电压检测出问题必然报警。

网友B:
返修下就行 我也有过类似问题,后来检查不是接口问题,说是程序问题,返修一次现在很好了

网友C:
顶起!刚刚入魔、还不知道呢

网友D:
能用就行,我也是这个问题,用保姆就会响,直接用A6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