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Futaba的两款遥控器?

楼主(2014-10-21):
原来一直都用6通的控,现在有意升级遥控器,看上了FUTABA的T8fg和10C两款,请教一下大家这两款遥控器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吗?是不是T8FG有14个通道?混控和联动还有其他功能是哪台强一些呢?

网友:
这2款我也在考虑,面前拿不定注意

网友A:
搞笑吧,10c还用考虑?
如果你模型设备多的话,上t8fg单控,然后用副厂接收
要么上14sg上原厂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笑吧,10c还用考虑?
如果你模型设备多的话,上t8fg单控,然后用副厂接收
要么上14sg上原厂接收

14SG用副厂接收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笑吧,10c还用考虑?
如果你模型设备多的话,上t8fg单控,然后用副厂接收
要么上14sg上原厂接收

可是我看TB上10cg卖的比T8FG更贵呢,如果T8FG比10CG好很多的话不是应该比它贵吗

网友:
这两个控我都有 但是个人推荐你买T8 或者14SG,  10CG是比较老的产品了 功能肯定比不上新产品

网友:
10c用好多年了是款非常好的控,不过毕竟老了,确实功能上有点怎么说呢,跟不上潮流吧。我都在想要再买个t8或者14sg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不考虑了直接买t8

网友:
T8和14我都在用,个人建议直接上14SG了,双向传输是趋势。

网友B:
T8吧,便宜,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B:
T8吧,便宜,实惠!

T8FG 经典控!

网友:
14吧,在经典也是差点了,双向有时用的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