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V3508 KV580电机测试,给想购买V3508电机的朋友一些参考

楼主(2014-10-21):
配置:
X650机架加APM2.65.8G图传
好赢25A四合一电调
4个朗宇V3508 KV580 1447乾丰碳塑桨
电池杂牌子 3S 5000,用B6充电(直充或平衡充)3600mah,从3.74.2V(这个电池容量是否太虚了?),两个并联时B6充电7200mah
4S 5000,用B6充电(直充或平衡充)3600mah,从3.74.2V(这个电池容量是否太虚了?)
4S电时我又加了一块3S电池给设备供电,不太合适,增加重量不少,大家就当一看

下面是测试续航时间,和电流大小,给想购买V3508 KV580电机的朋友一些参考:

经计算3.6A h=续航时间×5.3×4  续航时间=10分钟,而实际情况是电池电压是不断下降的,电压下降导致相同推力情况下电流要增大,所以当电压达不到11.1v时电流增大加快了电池电量消耗,所以续航时间只有9分钟。我这样分析是否正确??

7.2Ah=续航时间×6.3×4  续航时间=17两节3s并联同样是这个情况,续航时间比计算的要少。
当时买这个3508电机主要是考虑手里两个3s5000,两个4s5000,希望这4个电池都能用上,哈哈,所以才没有上4110电机。后续我再补充4s电池的续航时间,另外等我测试了12*38的桨后再把数据补上,看3508 kV580用哪个桨更高效。

请大神给出一些改善建议,续航时间太短了,估计必须换更低的KV电机,和6s电池才行,这个以后再说吧。还有哪里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

附上朗宇官方的图,理论电流比实际电流小很多,人家测试用的是正版的APC,估计用这个桨的话能达到那么低的电流数,或者就是厂家虚标?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正!!

网友:
造福模友,帮顶!

网友A:
理论环境。良好的平衡。优秀的桨型,再加一点点的虚标。就是朗宇的那张效率标~~~

网友B:
人家的理论表,你实际效率乘以个0.7

网友C:
我用的就是V3508-580kv电机,4s电池不知道用多大桨合适,只想能稳定和续航好一点就可以了,求楼主推荐一下

网友D:
你这个桨差太多了,我原来试过的桨里面,最好和最差的桨,一个20分钟,一个24分钟,相差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桨差太多了,我原来试过的桨里面,最好和最差的桨,一个20分钟,一个24分钟,相差巨大

求介绍好桨~~~~

网友E:
电池也没虚标,就是这样的,放电到3.7也就是放出了百分之70左右的电,朗宇虚标不虚标我不知道,我感觉他们的数据应该都还算可以的,只是这个数据是他们测试的数据,你按照他们的测试方法也可以得到,但是实际飞行中完全不一样的,电池性能,电调,桨都要影响这些数据,包括你机臂的粗细也会影响,APC确实效率要好一些,这桨振动小,平衡性极佳,想续航长,不是说用高电压,低KV就是了,增加续航的理念是提高电池与整机重量的比例,也就是说在动力余量之内,尽可能提高电池容量,说白了也就是减少飞机质量,咱这几公斤之内的小飞机效率就别想有多大提升了,差不了多少

网友:
电池是硬伤

楼主:
您的能充多少?请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桨差太多了,我原来试过的桨里面,最好和最差的桨,一个20分钟,一个24分钟,相差巨大

多谢,等飞熟练了,就上个APC的原装桨,或者碳纤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也没虚标,就是这样的,放电到3.7也就是放出了百分之70左右的电,朗宇虚标不虚标我不知道,我感觉他们 ...

多谢多谢!我的想法是机架可以再轻一些,电池质量再好一些,桨效率再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就是V3508-580kv电机,4s电池不知道用多大桨合适,只想能稳定和续航好一点就可以了,求楼主推荐一下
...

估计就是APC或者碳纤桨吧,记得看过一个帖子,是蝎子写的,就是比较碳纤桨和APC塑料桨的,你查查他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环境。良好的平衡。优秀的桨型,再加一点点的虚标。就是朗宇的那张效率标~~~

多谢,以后上了好桨再测试一下,哈哈,现在用的都是便宜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等飞熟练了,就上个APC的原装桨,或者碳纤桨?

碳纤效率很差,不建议,apc是最好的选择,t motor的原装货没用过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纤效率很差,不建议,apc是最好的选择,t motor的原装货没用过说不清

好的,买APC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人家的理论表,你实际效率乘以个0.7

我飞下来觉得*0.8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下来觉得*0.8没问题,

什么桨?详细说说?有帖子吗?

网友:
飞越1355 ,没发帖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桨?详细说说?有帖子吗?

680PRO机架,3508  380KV电机,动物10400电池,飞越1355桨,总重3.27KG,实飞31分20秒,你算一下效率 ,用淘宝上另一种1355碳纤桨可以飞34分钟,35块那种,你再算一下,差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680PRO机架,3508  380KV电机,动物10400电池,飞越1355桨,总重3.27KG,实飞31分20秒,你算一下效率 , ...

你这个电池充电进去多少mah?有8000mah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池充电进去多少mah?有8000mah吗?

是6s电池吧?

网友:
8000多一点吧!

楼主:
6s,380kv 效率确实是高,6个电机的电流加起来也就16A,也就是每个电机2.7A,推力550g,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680PRO机架,3508  380KV电机,动物10400电池,飞越1355桨,总重3.27KG,实飞31分20秒,你算一下效率 , ...

你用的是飞跃1355的碳纤桨吧?记得模友说过碳纤不如APC的效率高,你还可以再增加一些续航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飞跃1355的碳纤桨吧?记得模友说过碳纤不如APC的效率高,你还可以再增加一些续航时间

...

不想折腾了,如果有人有TM1344原装桨的测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