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相机可以一边拍照一边传回相片吗

楼主(2014-10-21):
就是设置定时拍摄,每隔几秒钟自动拍一张,然后这些照片能够实时传回来的。
请教。

网友A:
你去买个带wifi的sd卡

网友B:
这个看你要什么精度的照片了 还有什么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要什么精度的照片了 还有什么距离

近距离,但是照片要原始照片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买个带wifi的sd卡

我今天也调研了wifi sd,但是gopro不支持啊,难道换个sony nex 5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距离,但是照片要原始照片精度

狗是拍视频的 照片就算了吧 可以把1080的视频通过wifi下到地面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遥控控制拍照的控制器,和5毛钱一样大小。挺好使的

网友C:
可以实现对焦功能,拍照功能,与相机完全电气隔离,安全

网友:
实时传回地面就能使用的没有,实时拍的时候能把画面传到地面看的有,gopro3+可以边摄像边拍照,拍照时可以设置5秒、10秒间隔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实现对焦功能,拍照功能,与相机完全电气隔离,安全

大神,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