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AAT的请进来

楼主(2014-10-21):
现在用的1.2G的图传用的是固定的平板天线,感觉飞机在飞行到一个角度时就会有雪花,为了更好地接收信号,我准备上AAT自动跟踪云台,这个有人在用吗?我看看Flydream都要将近2000的,好像切糕也有这种跟踪系统,但某宝上全套只有1200.到底是哪种好呢?用过的进来说说

网友A:
我用Flydream,没问题。23db天线。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切糕的主板  自己做的机械  无非就是没有OSD 其他正常飞控都有带OSD所以使用无影响 总共花费6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切糕的主板  自己做的机械  无非就是没有OSD 其他正常飞控都有带OSD所以使用无影响 总共花费600 ...

你帮我看下,是这个切糕的主板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Qw48WO&id=38322231394&ns=1&abbucket=19#detail
机械还要准备哪些部件呢?我算算也不是很复杂,就自己做一个固定的底座,是用来固定在三角架上的。底座上面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盘,主板就固定在盘上,通过固定在盘上的步进电机驱动盘转动,而盘上是一个可上下转动的支架,这个用舵机,这样一个云台就做好了,你是这样做的吗?有没有你的AAT的照片,让我也借鉴一下。

网友:
ATT很重要,否则飞行器会失联的。。。。。。。。。。

网友B:
是的,给你看下我最后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给你看下我最后的成品

你这个铝壳是自己做的吗?还有啊,你在那个平台底座上用的是步进电机吧,需要齿轮组,你从哪里买的,最好能把链接给我,也省得我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Flydream,没问题。23db天线。

23dbi还是23DBd?直径得1.5米以上的抛物面天线吧?波瓣夹角2°?栅格的还是铝板?使用7/8'电缆还是矩形波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铝壳是自己做的吗?还有啊,你在那个平台底座上用的是步进电机吧,需要齿轮组,你从哪里买的,最好 ...

淘宝买的 不需要齿轮应为是减速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