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遥控器后面线路多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以前的是要绑电池、线路乱

直接把遥控器拆开(天九的旋钮是10K的)

改装后的、电池是6000mah 3S 留一个平衡头充电
这样用的时间就长一些(屏幕、遥控器、DVR、接收机)

现在这样看左边的开关是屏幕的电源开关
右边的是灯的(夜间用)T 插是屏幕取电用

这样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线路了

整体重量是1874g

看着就是爽

再也不用担心线多的问题了

网友A:
这跟美观还有是有点距离的

网友:
拿着不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美观还有是有点距离的

想要好看的就买成品比较好,我这个是我觉得比以前的好很多

楼主:
挂脖子上还好

网友B:
做个N合一的遥控才是终极之道。

网友C:
不错!花功夫,但值。。。

网友:
完全没看懂

楼主:
你这个是两个电池供电、我的是全部一个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N合一的遥控才是终极之道。

很久以前因为遥控器通道不够用
就用一个枪控和一个六通的板控合体
在和图传、什么一起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花功夫,但值。。。

是要花点功夫、不过看着舒服

网友D:
看到两个新颖的显示器支架,很受启发,第一个万向支架,觉得有点太凸出了,不知使用情况如何?第二个金属板块型的,那么大一块像反射板,不知道对天线信号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两个新颖的显示器支架,很受启发,第一个万向支架,觉得有点太凸出了,不知使用情况如何?第二个金属板 ...

我的我觉得还好、

网友E(2015-07-21):
天九本身就挺重的了  再这样岂不是更重  我是偶尔吧显示器装在遥控上而已 还是喜欢用三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九本身就挺重的了  再这样岂不是更重  我是偶尔吧显示器装在遥控上而已 还是喜欢用三脚架

我是喜欢用一起、看数据方便、也可以随便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