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螺距不对称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我现在飞的是无副翼的550,在调K8里有一项是调正负循环螺距的(cyclic throw),要求是旋翼朝正后方的那片正要到8度,负也是8度,要不就调cyclic throw那项。我现在是正8度,负10度,不对称,但中间位置是在0度位,两边运动不对称,调cyclic throw没用,把10度减小了,那个8度也会相应减小。有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我现在拿这个不对称的飞也没问题,悬停航线都可以,那这个调它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那你正负螺距一致吗?

网友A:
仔细看k8软件的左半部分有说明的,上下不是一样的时候,可以通过控里的行程来调整

网友B:
大桨0度时,舵机臂和sf控制臂尽可能调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k8软件的左半部分有说明的,上下不是一样的时候,可以通过控里的行程来调整

正解,还可以调舵机中立点。

网友:
看这个意思正副螺距是不一样的,而且差别有点大,在丝说明零螺距时可能不平,又或者舵机一致性不好。正负螺距的差别在控里面调舵机行程量,螺距那项。

网友:
等答案。刚看错没仔细看。

网友:
无副翼不懂。。。

网友:
这个需要在机械方面调整好,打满螺距(最高最低)螺距是一样的。如不一样用调整舵机拉杆长短的方法使最正负螺距一样,至于螺距的大小可在软件中调。

网友:
这是安装机子的问题,先从机械方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