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R XG系列几个问题

楼主(2014-10-21):
想入jr的控,经过这段时间的,有些问题想先咨询一下前辈们。
1. jr xg8 与xg14 相比除了cnc金属摇杆,跟通道数量不同,在其他方面,软件、性能、制式什么的是不是都一样呢?这两个控是不是兼容一样的接收机呢?
2.一般一种制式能用多久,JR制式更换的比较快DMSS这种制式JR可别没过多长时间又换了(@_@)
3.8通道接收机带的那个那个小方块是干什么的,6通那个为什么只有一根天线,2.4g不是双天线么。
最后一个。。张两个控大概多钱靠谱。。。
麻烦啦,各种谢!!。。。。。。。。。。

网友A:
改制式并不频繁,到了换代期罢了。DMSS全双工更先进,支持一些实时回传数据。
一根天线的2.4G很常见,两根天线为了增加安全冗余。8通接收的小模块是数据回传模块。

网友B:
貌似831不支持Bus吧,卖家说731支持Bus,所以还是买731的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制式并不频繁,到了换代期罢了。DMSS全双工更先进,支持一些实时回传数据。
一根天线的2.4G很常见,两根 ...

Futuba回传不需要这样的小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831不支持Bus吧,卖家说731支持Bus,所以还是买731的好些吧。

哦,谢谢。

网友:
俺用的就是XG8
6通道的接收机官方叫做近程接收机,只适合短距离
RG831B是全程接收机,适合远程。另外那个小方块是卫星,有没有都能用,卫星的作用是为了减少接收死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831不支持Bus吧,卖家说731支持Bus,所以还是买731的好些吧。

你说的这个BUS和futaba的bus不是一个东西,随着XG14的发布,731接受开始支持JR的bus协议。但是现在的陀螺还没有开始有这个协议。所以可以忽略。如果想布线简单还是F的控用BUS。
另外,如果玩直机,XG系列的控虽然有遥测回传,但是用的很少很少,一般用的也就是电压回传。但是现在F控也有这个功能,而且模块的成本更低,毕竟F控的回传只需要一条线和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BUS和futaba的bus不是一个东西,随着XG14的发布,731接受开始支持JR的bus协议。但是现在的陀螺 ...

Kbar不支持JR的Bus吗?这个真没注意,我一直认为是支持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bar不支持JR的Bus吗?这个真没注意,我一直认为是支持的呢?

KBAR支持JR XG系列的XBUS,必须是731接收机或者更多通道的支持XBUS的接收机
831,611不支持XBUS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BUS和futaba的bus不是一个东西,随着XG14的发布,731接受开始支持JR的bus协议。但是现在的陀螺 ...

太好了~~说说跟XG14有什么不同呗,用的怎么样。想买中推荐不??PS为啥F的控没那个卫星,这个玩意看起来搞的好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BAR支持JR XG系列的XBUS,必须是731接收机或者更多通道的支持XBUS的接收机
831,611不支持XBUS输出!

...

是的,我就看这个才买731而没买831的,上Xbus还是蛮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好了~~说说跟XG14有什么不同呗,用的怎么样。想买中推荐不??PS为啥F的控没那个卫星,这个玩意看起来 ...

XG8在升级固件之后支持XBUS功能,但是RG831B接受不支持XBUS,所以如果想用XBUS功能,最起码要用RG731的接收。另外,上面我说的有点错误,VBAR和MB现在都支持了XBUS功能,所以算是不错的一个突破。另外,我觉得玩直机比较使用的就是电压回传。因为我用的JR的控,我认为JR的做工还是不错的,XG系列的手感不错,可能是接触F控比较少吧。另外遥控距离问题,可能我是玩直升机的原因,不像固定翼,根本就不太可能飞远了。买控的话我觉得一方面看自己喜好,另外一方面看后期接收机成本问题。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手里面还有一个DEVO10,他的接收机成本如果跟JR的相比,就差不少,但是试问,我是不敢用DEVO玩直机,毕竟一个接受也就几百块钱,飞机失控大事情。所以关键看玩什么,玩KT板固定翼,我觉得还是啥便宜来啥,当然各取所需,但是一个好控的手感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差钱就是差事。玩模型为了省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就看这个才买731而没买831的,上Xbus还是蛮方便的。

直升机的话,上XBUS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布线简单漂亮。我觉得玩直升机XG8足够,没必要XG14.你看看历届3DMASTER大赛冠军啥的都是XG8.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的话,上XBUS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布线简单漂亮。我觉得玩直升机XG8足够,没必要XG14.你看看历届3DMA ...

楼主:
引用 网友C:
XG8在升级固件之后支持XBUS功能,但是RG831B接受不支持XBUS,所以如果想用XBUS功能,最起码要用RG731的接 ...

哈哈,好厉害。暂定XG8了~..

网友E:
XG14是XG8的升级产品,其表面阳极比XG8好太多,每个摇杆组用了四个轴承,一共八颗,XG14的摇杆比XG8用着舒服,831B不支持XBUS,731B才支持,现在MB、VB、GPRO都支持XBUS,要入的直接XG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XG14是XG8的升级产品,其表面阳极比XG8好太多,每个摇杆组用了四个轴承,一共八颗,XG14的摇杆比XG8用着舒 ...

谢啦,已入8。

网友F:
jr这套控的接受太贵了,主要是没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F:
jr这套控的接受太贵了,主要是没山寨

山寨有没有,不知道。比futaba便宜啊。

网友:
futaba都用frsky的了,多几个模型,500-700的原厂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