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2.4g如何改造多台遥控对一个接收机。

楼主(2014-10-21):
请教,天地飞2.4g如何改造多台遥控对一个接收机(发射机的码统一)。有人这样改过,请教高手。

网友:
先顶起!等待前辈来解答

网友:
先顶起、等待前辈来解答

网友A:
除非能把控的id编码改成一样,不然只有用老式的PCM遥控器 调到同一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能把控的id编码改成一样,不然只有用老式的PCM遥控器 调到同一频率。

那一个遥控对多个接收可行吗

网友:
一控多接收是可以的,但是多控一接收只能是老式的PCM遥控器

网友:
2.4g就是尽量避免了撞频,不像原来还要挂带子报频率。如果那么容易多控对1到飞场可热闹了。

网友:
华科的可以,

楼主:
多谢,只改接收感觉有点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