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动力

楼主(2014-10-21):
E300的电机可以用在精灵2上吗?求大神指点!E300的电机是2212 920KV的和精灵电机一样的数据,理论上可以通用的!

网友A:
E300的电机是可以用在精灵2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00的电机是可以用在精灵2上面

谢谢你

网友B:
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换?

旧的坏了!大疆说了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旧的坏了!大疆说了可以用!

我以为你是要改善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是要改善动力呢。

我觉得没必要在精灵上伤脑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没必要在精灵上伤脑筋!

很久以前看到有人说精灵2的电机低概率的会出现飞行中停转的问题,真的假的?
然后又怎么破呢

楼主:
没遇到过喔!

网友C:
换tm2214+9450新桨,改善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tm2214+9450新桨,改善明显

成本太高啦!续航时间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