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之后,APM链接之后就这样了,帮帮我

楼主(2014-10-21):
如题,飞航线的时候突然不受控制,笔直撞墙之后APM链接之后就显示,Bad compass Health
是APM内部坏了吗

网友A:
罗盘坏了。如果用外罗盘,转成用内罗盘试试。

网友B:
罗盘的原因,另外也可能是3.3V供电出毛病了,

网友:
前辈才知道哟w

网友C:
apm还是很完善的,上次炸机,发现水平线抬高了,重新校准后恢复正常。

网友D:
我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把罗盘和GPS的线重新插一下,然后校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把罗盘和GPS的线重新插一下,然后校准就好了

看来是磁罗盘坏了

网友E:
GPS也没找到,检查连接线是否断线

网友:
再校准一下罗盘看看

网友F:
和我一样的情况,罗盘坏了

网友:
罗盘和GPS有问题。

网友:
好悲惨,同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坏了。如果用外罗盘,转成用内罗盘试试。

如何转内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的原因,另外也可能是3.3V供电出毛病了,

自己手动能修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还是很完善的,上次炸机,发现水平线抬高了,重新校准后恢复正常。

好幸运呀 我就没那么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也没找到,检查连接线是否断线

我看了一下外置罗盘 连接线断了一根,换个外罗盘能好一些吗?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我一样的情况,罗盘坏了

换个外置罗盘就OK了吗? 淘宝好坑单卖罗盘好贵!260大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外置罗盘 连接线断了一根,换个外罗盘能好一些吗?泡泡老师

才断了一根线,就要换罗盘,钱多呀?你不会把断线连上先试试能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断了一根线,就要换罗盘,钱多呀?你不会把断线连上先试试能不能用吗?

关键是太小了,我这技术 焊不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太小了,我这技术 焊不上了

哈哈,你是拿大榔头的手,不是拿绣花针的手,你是不是飞JJ也是挥大榔头那样,猛打猛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幸运呀 我就没那么好运

加速度计校准,罗盘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个外置罗盘就OK了吗? 淘宝好坑单卖罗盘好贵!260大洋

我重新买的gps 160多一个,带罗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你是拿大榔头的手,不是拿绣花针的手,你是不是飞JJ也是挥大榔头那样,猛打猛冲的?

按照你的 教程,我在办公室 弄好了航线,出去飞,返航的时候直接奔着大楼去了!!直接炸鸡!!我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重新买的gps 160多一个,带罗盘的。

真不便宜呀,APM2.6才470多,一个GPS就这么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真不便宜呀,APM2.6才470多,一个GPS就这么贵

泡泡老师不是还指出你GPS也没检测到吗?
如果GPS也坏了只能重新买了,自己买一个罗盘模块只要几元,买个6m GPS模块也100内啊
如果GPS模块没问题,罗盘自己想办法焊线就是,自己不会就找修手机的,实在找不到我可以帮忙,你只出来回运费就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 教程,我在办公室 弄好了航线,出去飞,返航的时候直接奔着大楼去了!!直接炸鸡!!我都不行了 ...

在家里设置好航点,到了外场,要先定位HONE点,然后从JJ上下载设置好的航点进行核对。
正解无误,才能打开自动,进行航点飞行。
你不会没有核对就打自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泡泡老师不是还指出你GPS也没检测到吗?
如果GPS也坏了只能重新买了,自己买一个罗盘模块只要几元,买个 ...

这么好,我在梳理一遍,再不行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家里设置好航点,到了外场,要先定位HONE点,然后从JJ上下载设置好的航点进行核对。
正解无误,才能打 ...

我是台式机,没笔记本 怪不得 回来的时候,直奔办公室方向

网友H:
外置罗盘11一个,很好用。单买线5块一组。你先确认你GPS坏没坏,如果GPS都坏了 那确实要重买了。
另外 APm 230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置罗盘11一个,很好用。单买线5块一组。你先确认你GPS坏没坏,如果GPS都坏了 那确实要重买了。
另外 APm ...

如何测试GPS时候健康?

网友H:
开阔地看能否定位。罗盘和GPS互相不会影响的。
另外线被拉断的可能性比较大,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线是不是都通的。
一般这种贴片的小器件,上面芯片又小,摔坏的可能性不大,大多都是接口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阔地看能否定位。罗盘和GPS互相不会影响的。
另外线被拉断的可能性比较大,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线是不是都 ...

我现在通电 在室内只有红灯闪烁,蓝灯没有,以前是红蓝忽闪

网友:
先看线是不是通的。再看接口有没有松。如果都确认是好的还是检测不到GPS,你就摇一下GPS,听一下铁壳里面有没有掉落的零件,如果有可以拆开看一下能否修复,如果没有那就只能用替换法了,本地找个用APM的摸友。

网友G:
gps是不是连接上了在室内的mp上就能看到,如果是飞控找不到gps,会在右下角显示no gps,如果是找到了,应该是显示no fix,gps找到星定好位了显示3d fix(这一步如果室内信号不好可能会看不到,但是至少不会显示no gps)

另外昨天刚买个5883的罗盘模块是四块五一个,GPS昨天记得看到有个店是69块钱,6M的
LZ的问题应该不大,如果GPS没坏不要去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gps是不是连接上了在室内的mp上就能看到,如果是飞控找不到gps,会在右下角显示no gps,如果是找到了,应该 ...

难道GPS也摔坏了?真是废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GPS也摔坏了?真是废废的

有万用表的话先量一量线有没有问题,然后连接mp看看能不能找到gp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断了一根线,就要换罗盘,钱多呀?你不会把断线连上先试试能不能用吗?

泡泡老师  国内APM能给推荐几个做工扎实的品牌么 PM我就好 谢了

网友I:
还有在家里设好航线出去飞的。。。。。。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在家里设好航线出去飞的。。。。。。太牛了

没笔记本的忧桑

网友J:
找個修理手機的地方 花錢幫忙焊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個修理手機的地方 花錢幫忙焊接上啊。。。

对呀!!好办法!!!厉害

网友K:
应该问题不大,估计是线拉断了。。。话说我买CUAV的APM,新的罗盘线是就断的~~~晕!

网友I:
买个蓝牙或者OTG线,用手机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个蓝牙或者OTG线,用手机设置就可以了

我研究一下我自己的手机我的是OPP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问题不大,估计是线拉断了。。。话说我买CUAV的APM,新的罗盘线是就断的~~~晕!

我去找修手机的看看,帮我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