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遥控器没有计时器,请推荐个计时器!

楼主(2014-10-21):
DJI的遥控器没有计时器,请推荐个计时器!

谢谢了!

网友A:
1.本产品精确度以秒为单位计算,最长计时时间为99分59秒,最短1秒;
    2.有正、倒计时功能,按M、S键调节倒计时时间,同时按M、S键,将数字清零后,按START/STOP键即开始正计时;
    3.倒计时结束后“DD”声提醒60秒、正计时没有声音提醒;
    4.电子计时,比机械式计时定时器更精确、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本产品精确度以秒为单位计算,最长计时时间为99分59秒,最短1秒;
    2.有正、倒计时功能,按M、S键调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