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大。中特威电调问题。

楼主(2014-10-21):
各位大大好。本人使用中特威甲壳虫30A电调飞6轴,前几天由于超控问题,飞机撞上3城楼高的墙上,之后掉到地上,吓尿了,心也凉了。遥控油门还没有收完。落地时候听到电机还在转,桨叶在地上打得啪啪的,立马收掉油门。跑过去提起飞机查看,我的个神呢。机架完好,电机完好,电调完好。就是桨叶断了2个,其他的全部弯了。。。损失6支碳桨。。。。。回家通电测试,6电机正常转,几秒后一个电机突然停转,紧接着停转电机像开始插电时候的样子叫几下,又转起来了,(貌似电调重启了)。这样来回试了很多次,又发现一个机臂的电机又这样重启。随后把电调油门行程集体校准了一次,反复来回是试了很多次,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打中特威技术电话,说摔了一下,有可能电调里面数据乱了,校准油门就没有问题了,可以继续使用。。。。想请教各位大大。这几个电调还能用吗?怕哪天飞在远方,电调又突然重启,那我不是鸡鸡都找不回来了啊。{中特威技术说摔一下数据会乱,我想一个在芯片里存储的数据,摔一下应该不会乱吧。更何况也没有摔着电调啊}想换几个电调,又怕花钱,花钱了还要拿回来慢慢装机焊接。又要搞一天。伤不起啊。。。。。下面是摔了没有桨,成无毛鸡的照片。

网友A:
先确定问题只出现在这两套动力上还是六个会随机出现,有时候供电不足会有这种表现,可以试试多做几次猛地推油门杆观察观察
如果是随机在几个动力上都有出现,可能是电池或者分电板等动力传输回路里有虚焊

网友:
中特威甲壳虫30A电调  这不是飞固定翼的吗?一直在用蜘蛛还可以

网友:
乐天40A,,,没出现过~

网友B: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最好还是全部拆下来看看,重新设置,这是最保守的做法也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问题只出现在这两套动力上还是六个会随机出现,有时候供电不足会有这种表现,可以试试多做几次猛地推 ...

谢谢DD。重新校准油门了。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试试了很多次都没有这种情况。打电调厂家问,就是说摔了油门数据可能出乱,校准了不出现问题可以用。我只是不放心用才来论坛问下了。毕竟怕插电使用200次哪怕只是一次出这个问题鸡鸡就要报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应该没有虚焊。重新校准油门了用了好多次没有出现过。。。就是怕怕偶尔出现就报销鸡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全部拆下来看看,重新设置,这是最保守的做法也是最安全的

关键是出现校准油门了。试试了很多次,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网友D:
第一感觉虚焊了,心里有个结的话,这个飞机你以后飞还是不放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DD。重新校准油门了。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试试了很多次都没有这种情况。打电调厂家问,就是说摔了油 ...

嗯,个人是觉得不大可能丢数据,不过既然没问题了,暂且不换吧
下次试飞多注意安全,远离人群包括自己,有条件的话试试大油门加一下负荷,看看动力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出现校准油门了。试试了很多次,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我原先也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后来就重新拆下来重新装一遍,问题就在没有出现了 ,电调我也恢复出厂设置了,飞控和遥控器也重新设置了,结果就什么情况也没有出现。

网友E:
单独一个电机上桨   然后  用手按住飞机    猛推油们看电机反应
一个一个的都试一下

网友F:
我暑假里遇到过一次,LZ这种情况可能是堵转了,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跟我的现象一模一样。我当时是电机空转完全没事,随你怎么折腾油门,但是只要一装桨,稍微晃几下油门就堵转,因为空载电流小,不易表现,负载电流一大,问题就暴露了,当时别人是让我设置下进角,低压保护什么的,或许LZ也可以尝试下这几个设置,因为有些电调的默认程序是根据柱式电机来的,LZ的机机用的盘式,所以有些需要设置。建议带桨测试油门,就是来回***拨动油门,反正随便折腾。我当时是带桨,装反桨(风就向上吹了),为了保险,我又找了几块重物压住飞机,这样测试得出的结论。建议楼主测试下,因为,我是在稳定飞行好几个起落之后突然出现的,你现在是稳定了,指不定哪天又出现,照我这种方式测试过之后基本就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感觉虚焊了,心里有个结的话,这个飞机你以后飞还是不放心的

恩是啊,怕在远方掉下去就完蛋了。近处都还可以找回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暑假里遇到过一次,LZ这种情况可能是堵转了,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跟我的现象一模一样。我当时是电机空转 ...

谢谢,现在我重新把电调设置为出厂设置了,油门也校准, 。。。照你的方法,反桨,随便折腾油门。。。这样折腾了N多次了,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是不是应该放心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个人是觉得不大可能丢数据,不过既然没问题了,暂且不换吧
下次试飞多注意安全,远离人群包括自己, ...

谢谢,我全部把电调设出厂设置了,同时也做了油门校准,,现在压着飞机,随便什么油门都没有出现过。还试了N次,应该不会出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独一个电机上桨   然后  用手按住飞机    猛推油们看电机反应
一个一个的都试一下

谢谢,我全部把电调设出厂设置了,同时也做了油门校准,,现在压着飞机,随便什么油门都没有出现过。还试了N次,应该不会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全部把电调设出厂设置了,同时也做了油门校准,,现在压着飞机,随便什么油门都没有出现过。还试 ...

嗯,应该没有大问题了,试飞的时候还是注意点,远离人群和自己,不伤人其它都不怕,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我重新把电调设置为出厂设置了,油门也校准, 。。。照你的方法,反桨,随便折腾油门。。。这 ...

可以 了~~~

网友G(2015-07-18):
大神。多轴应该是蜘蛛的电调吧。。。。。

网友H:
重新焊接下低飞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多轴应该是蜘蛛的电调吧。。。。。

不是啊,甲壳虫也一样的很好支持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新焊接下低飞试试

都接着飞了半年了,没有出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