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MP突然不能连接地面站了,昨晚还行,今天飞了一圈回来不行了

楼主(2014-10-21):
可以正常解锁,可以飞

什么情况啊?淘宝卖家也不理我

网友A:
这个卖家该差评
问题应该不大,情况说具体点大家才好帮忙,另外先排查是否USB座虚焊,USB数据线虚焊这种简单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卖家该差评
问题应该不大,情况说具体点大家才好帮忙,另外先排查是否USB座虚焊,USB数据线虚焊这种简 ...

卖家刚刚有反应了

无论USB和数传都不行,数传没有问题因为可以读取数传数据

看论坛里其他帖子好像说什么3.3V的稳压芯片坏了?

网友:
稳压芯片没这么脆弱,你用的什么版本?2.6还是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刚刚有反应了

无论USB和数传都不行,数传没有问题因为可以读取数传数据

如果APM 2.6的话3.3V芯片在GPS接口边,一个一边两脚一边三脚的小芯片,三脚那边朝下的话,左上角也就是两脚那边左边的那个针脚是3.3V输出,拿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PM 2.6的话3.3V芯片在GPS接口边,一个一边两脚一边三脚的小芯片,三脚那边朝下的话,左上角也就是两 ...

刚刚测量了左上脚和下中脚,电压3.3差不多啊~也就是没坏吧

地面站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了左上脚和下中脚,电压3.3差不多啊~也就是没坏吧

地面站还是不行

恩,那应该不是3.3V的问题
这个你就得查一下APM的原理图了。。。

楼主:
另外我发现这块APM发热特别严重,是不是可能质量问题?反正卖家是爱理不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