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pm定点和自动返航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4-10-21):
为什么我的apm在定点状态下挪动的时候比较难,在地面站的哪里可以调整低点模式下的运动速度?还有就是,水平返航的航速太快了,在哪个项目里面可以调?里面英文太多了。。。。请教各位模友,谢谢!

网友A:
定点模式下 机器反应就是很慢很慢,通病,恩用定高模式就可以,飞的很快了、自动返航很少用、、楼下解答吧~

网友B:
悬停模式下横向移动是坐标变化值,不是速度变化值,所以移动很慢。AC3.2以后的固件里支持PosHold模式,横向移动以及爬升下降都更迅速。返航速度在导航那里的航点最大速度里调节,具体参数去翻一下列表吧。

网友C:
楼主应该去中文官网 copter.ardupilot.cn 查看看,都做了中文注解,爱怎么调就怎么调。
GPS定点模式下加速度小,要快改角速度。
返航我记得是这个参数,楼主调看看。500是太快了,350是不错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模式下 机器反应就是很慢很慢,通病,恩用定高模式就可以,飞的很快了、自动返航很少用、、楼下解答吧~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模式下横向移动是坐标变化值,不是速度变化值,所以移动很慢。AC3.2以后的固件里支持PosHold模式,横向 ...

好的,谢谢,又学到更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去中文官网 copter.ardupilot.cn 查看看,都做了中文注解,爱怎么调就怎么调。
GPS定点 ...

很有帮助!谢谢这位模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有帮助!谢谢这位模友。

顺便问下,这个翻译在官网哪个地方可以看到,还有那个角速度在哪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这个翻译在官网哪个地方可以看到,还有那个角速度在哪里调。。。

楼主很逗哦,就是上面地址啊!
http://copter.ardupilot.cn
自己找看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