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反角的KT机翼怎么做,2段机翼带碳管加强

楼主(2014-10-21):
有上反角的KT机翼怎么做,2段机翼带碳管加强,如何粘结在一起,并且有一定上反角,如何保证强度?

如何做成这样???

网友:
用个板过渡下

楼主:
您的意思是?

网友A:
碳纤杆用打火机烧下连接处,变成碳纤丝就软了,再拿502滴上就固化形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中间平放一个小段

网友:
个个有高招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不直接就做成v型,而且u型

网友:
不能直接烧碳管
那样做加那根碳管就没作用了
白搭了重量

网友:
碳管中心插入一小段合适粗细的钢丝,钢丝折成V型,形成上反角。

网友(2015-01-30):
角决了没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后来。。。。请教      帮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杆用打火机烧下连接处,变成碳纤丝就软了,再拿502滴上就固化形状了

网友:
用三合板做一个V形板材插到里面,在粘接上就可以了。以前做飞机都是这样做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代替。

网友(2015-06-17):
一定要上反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