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急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同学问我这个问题,我还真答不上来,请大神解答

飞机飞行时,仪表盘有两种形式,一种飞机状态不变;还有一种地平线不变,飞机状态改变,如何评价这两种形式的优缺点

网友A:
参考系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系不同而已

但优缺点呢,我对他说习惯就好

网友:
不知道喔,我只是个菜鸟

网友:
第二种更好一点,真机上也是这种。

网友:
水平线不动比较好。

网友:
俄式水平仪和美式水平仪的差别,历史上还因为这个问题出过空难。实际上效果一样,只是体系不同罢了。

网友:
我来给你回答吧!两种都一样,都是地平仪,只是飞机动的那一种坡度显示比较直观,左就是左。另一种是反的! 俄罗斯用第一种比较多,法国用第二种比较多!

网友:
反正不习惯APM默认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