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9x的大神们快进来

楼主(2014-10-21):
我想让别人的控的教练信号输入到我的控上 最好还能用开关关闭教练信号的输入 说明书看得不是很明白!用神控的大神棒棒我吧!

楼主:
大虾们帮帮我吧!

网友:
两个er9x控还是????

网友A:
都在这个屏幕设置了,mode设成:=就是由学员控的信号代替,+=就是教练控和学员控同时控制;%设置单通道输入信号的权值,负数就反向;src指定四个通道各对应学员控信号的第几个信号;sw指定开启教练功能的控制开关(可以分开多个开关控制不同通道的开启),Multiplier 数值用来对时值不标准的输入信号做缩放;Cal就用来校准学员信号的中心点。

学员控PPM信号就在接模拟器信号那个3.5耳机插座输入,插头的接法和连模拟器一样的,第一节芯线是输入,最后一节是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在这个屏幕设置了,mode设成:=就是由学员控的信号代替,+=就是教练控和学员控同时控制;%设置单通道输 ...

楼上正解,补充下:
1.两个遥控器必须模型设置一样;
2.使用教练机飞下,看看是否正常;
3.楼上的版本可以在教练模式直接设置教练开关,如果不能的话,可以再自定义开关中定义可以开关拨动的动作如L1,然后在自定义功能中开关动作L1启用教练模式(PS:在定义中每个通道可单独定义有效性及对应的开关项);
4.另外不清楚LZ的教练机跟学员机分别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都是ER9X的系统,上述设置都是教练机为ER9X的情况下。
5.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在实践中做好安全措施,最好不要上机测。
PS:从不小心求证,只管大胆胡说~~~~~
我查看的版本:

教练模式的界面:

跟楼上有点区别~~~~~

网友:
刚发现我看的OpenTX的........差不多

网友B:
忘了最最重要的一项,不要忘了设置模型信号协议为ppmian

网友:
做学员的话应该开ppmian的,做教练就不开了。你可以试试,要是没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最最重要的一项,不要忘了设置模型信号协议为ppmian

谢谢  太感谢你了 我参考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这个屏幕设置了,mode设成:=就是由学员控的信号代替,+=就是教练控和学员控同时控制;%设置单通道输 ...

太感谢你了!

网友(2014-11-23):
我的这个界面显示的“Slave”没有设置的地方,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