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能否从地下室(有个小窗)传到六楼?

楼主(2014-10-21):
情况是这样滴
我在地下室弄了个小工作间做模型玩
值钱的东西多了怕小偷呀!想做个报警器
在家里声音报警。怕误报
想搞个视频监控
本来想弄个图传航拍,但考虑玩的次数少就没弄,现在想~如果可以当监控那就可以合二为一啦~哈
就怕信号通过地下室传不到楼上呀(六楼)
我这个属于半地下室,有个小窗
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图穿天线搂在窗外,或者定向天线最好,楼上接收也是,注意防水。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 网上有卖WIFI监控的 你去找找 有无线网络就能用 很便宜记得是200来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 网上有卖WIFI监控的 你去找找 有无线网络就能用 很便宜记得是200来块钱

哈哈
我知道
问题是没有无线网络网络有,但也不能24小时开着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穿天线搂在窗外,或者定向天线最好,楼上接收也是,注意防水。

考虑过
不太好操作
天线也没那么长的~需要40厘米,

网友C:
兄弟。还是直接拉线吧。。我装过无线的摄像头。很不稳定。。。时断时续。。有时可能断开很久才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还是直接拉线吧。。我装过无线的摄像头。很不稳定。。。时断时续。。有时可能断开很久才连上。

我已经拉的电缆和网线了,由于地下室的窗户和家里的窗户在一个面上(都朝南),所以线是直接靠外墙拉下去了,如果叫贼惦记上了给我掐断了咋办啊~~~
你也是安装在地下室吗?

无线摄像头的发射功率多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拉的电缆和网线了,由于地下室的窗户和家里的窗户在一个面上(都朝南),所以线是直接靠外墙拉下去 ...

淘宝上卖的无线摄像头都是2.4G的。可以传输720P。。如果你用图传的话只能传输模拟信号。。清晰度差好多。。(高清图传咱就不说了哈)

如果你的网线空着的话。。可以使用网线来做传输线。。。两头加上双绞线传输器就行了。。(也就是说1根网线可以连接4只摄像头。传输的也是模拟信号)
如果网线在使用当中。那就只能外拉线了。。。外面套PVC管子。。。
还有就是,淘宝上卖的有线网络摄像机。一根网线一个摄像头。。那个要用交换机或者路由器来连接录像机。不过传输的是高清数字信号

网友:
直接AV线拉到楼上算了

网友D:
图传长时间工作估计很快就会挂掉

网友E:
建议你用数传,2.4G数字监控,淘宝一套可能300多,信号稳定,加密

网友:
拉线省钱又省力

网友F:
这种东西再值钱也没人偷,除非小偷也是个玩航模的

网友G:
楼主,既然已经有现成的设备,哪用发帖求问,直接自己试试不就有结果了?又不会消耗任何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卖的无线摄像头都是2.4G的。可以传输720P。。如果你用图传的话只能传输模拟信号。。清晰度差好多。 ...

你好 你这么一说 我有点明白了
你帮我看看 这种情况:
我拉的网线  家里用的路由器然后连接到地下室的电脑上
如果我离开地下室的时候,把网线从(地下室)的电脑拔下来
是否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再接到视频头上,然后从楼上的电脑上看到地下室的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连接?买什么样的视频头 ?需要什么软件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既然已经有现成的设备,哪用发帖求问,直接自己试试不就有结果了?又不会消耗任何耗材

哈哈 看帖不仔细呦
我说了 本来想买个图传
但考虑的玩的次数少 所以没有买滴
如果可以当防盗监控用的话
就来一个 这样不是能利用上嘛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东西再值钱也没人偷,除非小偷也是个玩航模的

呵呵
偷小棚的贼 啥都拿呀
8年前被偷过一次
因为啥都没有 螺丝刀被拿走了~~~~~
现在什么都有了
光工具就一大堆(电钻 电锤  角磨机 切割机 修边机 车床 台钻 台磨) 加上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长时间工作估计很快就会挂掉

我想用 热释电红外报警模块 做开关
有人进入时 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用数传,2.4G数字监控,淘宝一套可能300多,信号稳定,加密

数传不是传送数据的吗?
也能传图像?不太懂这玩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这么一说 我有点明白了
你帮我看看 这种情况:
我拉的网线  家里用的路由器然后连接到地下室的 ...

那你直接买网络摄像头。。可以在楼上的电脑上查看。。录像。。。。装个配套的软件就可以了。。。(具体问商家索要)
还有一个推荐。。就是免布线的摄像头。。插TF卡的。。。查看录像的时候取下来查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不是传送数据的吗?
也能传图像?不太懂这玩意

他说的就是WIFI网络摄像头。。2.4G的。。信号真的不咋地。。用了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直接买网络摄像头。。可以在楼上的电脑上查看。。录像。。。。装个配套的软件就可以了。。。(具体问 ...

xie谢谢了  我去淘宝看了下
就是网络摄像头 接网线电脑看

网友:
作为一个有地下工作室的DIYer,竟然在防贼上束手无策?非法闯入自爆一块锂电,射两条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不是传送数据的吗?
也能传图像?不太懂这玩意

你好,说简单点相当于WiFi,WiFi也就是2.4G数传的一种,跟图传不一样,图传是直接传输无线电波。当然这种只是类似于WiFi,只不过是属于2.4G波段,所以叫2.4G数传而已,这种监控的,淘宝有卖,一个摄像头一体机加一个接收机(电脑或者手持,看你需要购买,手持贵点)300来块,稳定性OK,且不易受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xie谢谢了  我去淘宝看了下
就是网络摄像头 接网线电脑看

为了方便。你可以买个交换机。放地下室。。网线可以不用拔来拔去。。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