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能不能在增稳的情况下,由摇杆的幅度来决定它横滚和俯仰的幅度

楼主(2014-10-21):
请教一个关于云台的问题:云台能不能在增稳的情况下,由摇杆的幅度来决定它横滚和俯仰的幅度,摇杆回中它也回中。

我的想法是,让云台和飞机一样,都处在和摇杆保持一致的工作状态,就能够在增稳的模式下获得FPV感受。

网友:
当然可以,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飞行器和云台各用一个接收机。

网友:
角度模式(BGC的版子,其他的商用品牌不知道)

网友A:
可以啊 很多云台都可以带飞控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很多云台都可以带飞控补偿

什么是飞控补偿?

你是说很多飞控都能如此控制云台?

网友B:
其实我好奇的是,有什么云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好奇的是,有什么云台不行?

之前我们用的大疆的gopro三轴云台,dys的三轴云台不行。
是不是我们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们用的大疆的gopro三轴云台,dys的三轴云台不行。
是不是我们不会用?

嗯,好好看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