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会修电调的高手指点一二 小弟在修电调时遇见了个问题 很奇怪

楼主(2014-10-21):
求 会修电调的高手     小弟在修电调时遇见了个问题  很奇怪
   XXD30A电调   刷了TGY.HEX后   上机测试  一开始插错位置了 不知道  没任何反映   后来用手去乱摸   突然电调就冒烟了  还听见了报警声
之后检查  烧了两个MOS管   更换后   上电测试 看电流表  发现还是不会自检     上机加油门的话  电机会叽叽响(很小声)   奇怪的是把一个S D极短路MOS管装上去的话 就会自检  (自检生不齐)短路的MOS管装在三路 其中任何一路 都会自检    会是什么元件的问题呢  各位高手们

网友:
顶起,等高人来

网友:
电调这种没必要修,坏了重新买就是了。修的话还有可能有隐患。

楼主:
已解决! 固件问题!

网友A:
一看就是高手,接贴一问,我的六轴飞行10来分钟左右以后,有一轴的电机会突然顿一下,整个飞机会时不时抖动一下的感觉,请问就焊接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高手,接贴一问,我的六轴飞行10来分钟左右以后,有一轴的电机会突然顿一下,整个飞机会时不时抖动 ...

都有可能,只能排除法了。

网友(2014-11-27):
引用 网友B:
都有可能,只能排除法了。

经过进一步实验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一起飞就有这种颤抖,很剧烈的,但重新通电以后又可能会没有了,飞行一段时间以后又出现  求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