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 飞行问题?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4-10-21):
先报配置:H4 680机架NAZN litn飞控 恒力4822 680KV电机30A柏金电调 1238浆600MW图传云台共用电 3S 5000电池飞9分钟报警下来单片3.6左右。4S 5200电池飞12分钟左右。现在出现问题(之前正常飞行都没问题)在空中向右转弯时飞行器左右摆动动作比较大,向左转弯平稳正常,悬停时不摆向右打方向就开始摆动了!。。。请教是不是X轴的1号3号电机的问题?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呀。。。。

网友A:
电机座安装不水平就这样、后还有就是起飞的时候也会旋转一点点吧

楼主:
电机座平衡是调整过了。。。还是向右转就上下左右摇摆,是不是1,3 号电机问题?

楼主:
起飞时不摆,GPS和姿态下右转都摆,重心也调过都不行。

网友B:
电机没摔过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安装不水平就这样、后还有就是起飞的时候也会旋转一点点吧

请教您,4822 680KV 1238浆配4S5200MAH20C电池才飞13分钟就3.6了!用什么电池能飞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摔过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是摔过一次,摔的是一号电机!

楼主:
但是转动和声音都正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4822 680KV 1238浆配4S5200MAH20C电池才飞13分钟就3.6了!用什么电池能飞30分钟?

足够了、13分钟
我的现在配3508 700kv电机
APC 1238桨
3S 10000mah的电池才飞1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