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装h4 680

楼主(2014-10-21):
发两张焊接图

楼主:
焊工还将就吧,哈哈,准备今晚搞定他,不过现在在纠结到时候电源线怎么搞,不准备用分电板,全焊接,还有请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到时候准备两个电调并一根线,然后两根并线再并到一个t插,不过感觉会不好布局啊

楼主:
还要把12vebc和5v ebc一起并进去……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1811&extra=
看吧这里是我的焊接线路

网友B:
黑的和红的干在一起,能分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的和红的干在一起,能分清吗

这是电机线,反正三相,黑红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1811&extra=
看吧这里是我的焊接线路

之前看过你的帖子,但是细节不是很清楚,我是把前面两电调并到一起然后把并线拉到后面再和后面两电调并一起,然后从屁股后面出去t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你的帖子,但是细节不是很清楚,我是把前面两电调并到一起然后把并线拉到后面再和后面两电调并一 ...

我的是电池过来10号线然后分为两路(14号线)
每一路接两个电调、和JST插头(云台和图传用)
T插还是不要用了、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池过来10号线然后分为两路(14号线)
每一路接两个电调、和JST插头(云台和图传用)
T插还是不要 ...

我还要5v ebc和12v bec,考虑是不是做一个t插一分2,我貌似用的12号线,感觉太粗了,都焊上了也不想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池过来10号线然后分为两路(14号线)
每一路接两个电调、和JST插头(云台和图传用)
T插还是不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池过来10号线然后分为两路(14号线)
每一路接两个电调、和JST插头(云台和图传用)
T插还是不要 ...

屁股后面的就是电调电源线,还没焊t插,准备电调电源线焊一个t插,然后另焊一条t插一分2,一个插电调电源,一个插5v bec和12v 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电池过来10号线然后分为两路(14号线)
每一路接两个电调、和JST插头(云台和图传用)
T插还是不要 ...

或者上层板放块小电池另外给bec供电算了,680内部空间小,还真不好布线

网友A:
能少用插座就少用
特别是动力部分

网友:
电机座的螺丝被我拧滑丝了,还有救吗。拆不下来了。。。

网友:
你们的接收机放在哪里,我的线好长。。。不知道怎么放。

网友C:
主电路上别用T插,两个BEC可以并到一起然后焊接到主电源的插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少用插座就少用
特别是动力部分

动力就一个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路上别用T插,两个BEC可以并到一起然后焊接到主电源的插头上

电调电源12号线,再并ebc,担心焊工不行啊,为毛不能用t插,我只有t插

网友:
T 插大电流不行,发热不说还容易接触不良,两个BEC的电流不大,所以并到主路上 (主路的线别剪断)。话说楼主为什么不用两个电池,一个动力电,一个云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