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扁的电池,还可以用么

楼主(2014-10-21):
如图,摔断了一个机臂,电池也变形了,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用

网友:
不能用,你发给我回来组装。

网友:
我有个格氏4000mAh电池,从10多米高的天上甩出来,掉地下被刮出了大大的口子,当时电压还是正常的,返回格氏厂家给我拖了半个月,然后告诉我,电池不行了。

坦克和飞机一起逗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可以, 你这个不严重

网友:
炸过的尽量少用吧

网友:
可以使用    变形不要紧  没烂皮就行

网友A:
聚合物电池本身是软的,轻微变形基本没有影响,不是严重变形 没有破坏电池内部结构 没事的。测试一下电压是否还平衡,整个放电过程单片电压差距在0.03V 以内应该是能用的,顺便测试下正常使用(大电流放电)情况下,没哪片电池猛烈掉电压,没有特别发热的,基本就可以认为没事了。用吧~横竖还是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合物电池本身是软的,轻微变形基本没有影响,不是严重变形 没有破坏电池内部结构 没事的。测试一下电压是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放心用吧,不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