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机架求碳纤维板的厚度。

楼主(2014-10-21):
如标题求前辈回答。还有不知道激光机能否加工碳纤维板?

楼主:
沉了好快!

网友:
激光机不能加工碳纤维板

网友:
要大的激光  看你功率了 你可以试一下  碳纤维 其实没有说的那么坚硬

网友:
那得相当功率的激光~~~ 才能雕动   “碳”

网友:
试试吧,估计可以1.5~2mm

网友:
要用光纤激光了吧,普通的估计只能把树脂融化了

网友:
就算能也是很味的。。。

网友:
如果是激光能啃动碳板 怎么克服激光烧碳的不规则边·········· 不像雕刻机刻的线是直的

网友:
激光切,那不是把碳全烧了啊

网友:
不能,用雕刻机吧

网友:
不容易切割碳板,我自己试验过,一般也只是把表层的树脂升华了,而碳纤维布碳化后会残留下来挡住了光,碳升华需3000到4000度,所以一般的激光切割机没那么大的功率,所以切不透的。即使切透了切割表面质量也很差!

网友:
碳板可以激光切,不过只能用紫外线激光好像~~~~不知道哪里有这种激光机~~~